想了解一下KE02芯片的价格和货源

楼主(2014-09-14):
刚才去X宝搜了搜,价格是8.5元,感觉价格有点高,想问问飞思卡尔的代理,飞思卡尔低端的cortex-m0芯片价格会在什么范围,还有就是散户是不是方便买到,像st的cortex-m0,X宝一搜一大把。

网友:
散户买的话价格高一些也是没办法的,谁让是散户呢。

网友:
量多 直接找代理商

网友:
多少才算得上量多

网友A:
我也搜了一下,好像只有1家卖,价格8.5元。
买散货很麻烦啊。

网友B:
KE02芯片是不是不好买?

网友:
飞思卡尔的芯片好像淘宝上大多是假货,楼主小批量还是走代理商吧。

网友:
小批量芯片购买建议从飞思卡尔中文官网点击样片与购买选择从分销商处购买
找到你所在城市的分销商即可知道供货情况与价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搜了一下,好像只有1家卖,价格8.5元。
买散货很麻烦啊。

飞思卡尔的芯片建议别去淘宝购买,因为暂时没有授权此类淘宝店。
建议参考8楼方式购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KE02芯片是不是不好买?

建议参考8楼方式从分销商处购买,大多常用的型号都是有库存的。

网友(2014-12-31):
X宝上,得注意点。

网友:
我曾经被X宝坑了,老板就差抽我了

网友(2015-03-21):
X宝上,衣服什么的还差不多,这样的芯片就算了

网友:
周立功那边可以买的  还有万利 都是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