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用小批量焊接平台

楼主(2014-09-14):
焊接小东西不错,用热风枪加热。

网友:
没看懂,大神解释下。。

网友:
这就是一个刷锡膏的台子吧,跟焊接平台有啥关系

网友:
确实看不懂,待明示

网友:
像是一个固定电路板的夹具

网友A:
这是植珠台, 楼主, 把做的钢网 裁小, 装到这个植珠台上, 当刷膏平台用......

网友:
看不大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植珠台, 楼主, 把做的钢网 裁小, 装到这个植珠台上, 当刷膏平台用......

正解,把元器件手工放上去后,在用热风枪吹一下就好了,比一个一个自己焊接成功率高。

网友:
没见过这种东西,求指教

网友:
我也有个,植球台,不过不怎么好用,我技术不到家。。

网友:
BGA 植球夹具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

网友:
最好有详细的文字介绍,或视频。

网友B:
你用风枪吹焊不怕把元件吹飞了

网友:
大神是钢网的干活?

网友:
这个是丝印网台    对于刷锡膏可能大家不适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解,把元器件手工放上去后,在用热风枪吹一下就好了,比一个一个自己焊接成功率高。 ...

有放的功夫,我都焊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风枪吹焊不怕把元件吹飞了

风速别调太高,不会吹动的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C:
要裁剪钢网啊,没工具估计够呛

网友:
焊BGA这是神器了吧!

网友:
这个是植球台而已吧,不能用于焊接更不能加热吧

网友:
好东西啊,有X宝推荐链接吗

网友:
这个怎么用。

网友:
最好来点视频

网友:
什么用来的

网友:
小型丝印台加上烤箱,价格也不高啊

网友:
对啊,是不是烤箱会比风吹好一点

网友:
楼主来个视频,让咱见识一下呗,没用过这个东西

网友:
没见过,科普一下

网友:
完全没有见过,也看不懂是什么。有神解释一下?

网友:
有视频介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解,把元器件手工放上去后,在用热风枪吹一下就好了,比一个一个自己焊接成功率高。 ...

LZ能详细讲下如何焊接的吗?刷膏,放置贴片需要注意哪些,热风枪如何使用?温度,风速,焊接时间如何把握?

网友:
楼主给个教程呗,指导一下大家。

网友:
这个我在BGA植球的时候见过,没想到还能印刷锡膏,长见识了。

网友:
刮锡膏的。。。

网友:
没用过,不懂干啥的

网友:
没见过,长见识了

网友:
有详细的说明就更好了

网友:
看不懂怎样用,只能放小pcb么?

网友:
整合一个大口径风枪焊台,应该不错。

网友:
没看明白,求指教

网友:
来视频,同时附上哪里购买这个夹具

网友:
楼主失败呀,,,贴子都发成这样,大多数人看不懂!!!!

网友:
等待详解,

网友:
看不懂怎样用

网友:
等待详解~~~~~~~~

网友D:
钢网 涂锡膏用的吗?

网友E:
做BGA的钢网,想问楼主,你用这个给元件上完焊锡,不是还要用烙铁把元件焊到PCB板上吗?

网友:
是个什么夹具吧

网友:
小批量用焊台烤

网友:
这个东西现在用的应该很少了 个人维修用

网友:
没见过,期待视频,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这工具不错哟。

网友:
  没看明白,这个怎么用的呀

网友:
有空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没见过 楼主上个视频吧?

网友:
木有看懂....

网友(2014-10-22):
引用 网友D:
钢网 涂锡膏用的吗?

钢网可以用来涂锡膏,也可以用来刷红胶。其实就是一个贴片用的模具。
一般板上有贴片元件的话,都可以考虑做一个钢网去贴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做BGA的钢网,想问楼主,你用这个给元件上完焊锡,不是还要用烙铁把元件焊到PCB板上吗? ...

做好钢网之后,是直接在PCB板上刷锡,然后再贴元件,过高温炉。

顺便说一下,嘉立创现也有做BGA的小钢片,一些小的印刷钢片也有做,价格定位40元一张。
对钢片手工焊接这方面不太了解的话,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一定尽量给你解答。

网友:
楼主这个贴子是给跟楼主有相同经验的人看的, 没用过的人看不懂.

网友(2014-12-17):
最近在筹备做一个小批量加工焊接台子

网友:
弱弱的看不懂额

网友:
还不错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裁剪钢网啊,没工具估计够呛

可以不用裁剪,你就做不带网框的钢片,嘉立创现也有做BGA的小钢片,一些小的印刷钢片也有做,价格定位40元一张。对钢片手工焊接这方面不太了解的话,可以联系我们!

网友:
相当专业,只用过烙铁的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