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260能否读到插入的SIM卡号是多少?如何播放音乐文件

楼主(2014-09-14):
咨询大家两个问题,第一个如题,6260功能机能否读到自身SIM卡的手机号是多少,如果能大概在哪段程序里,应该如何调用,才能读SIM卡号呢?
第二个,6260播放mp3或其他类型的短铃声或音乐时,具体用到哪个函数,相对路径是怎么样的,以哪个路径为基准呢?或者请大家指导下,开机音乐是什么格式的,在哪个路径下,找了好几个小时,没找到?
以上两个问题,之前都没涉及过,搞起来有点费劲,希望大家帮个忙回答下,谢谢了!

网友A:
好像SIM卡号要事先手动设置才能读取到吧,SIM卡出厂时,不设置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SIM卡号要事先手动设置才能读取到吧,SIM卡出厂时,不设置卡号的。

SIM卡是已经设置好的,能正常使用,里面有卡号,这时候应该怎么通过程序读取呢

网友:
我用过MG323,AT指令为AT+CNUM
不知道,有没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