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贴 (楼主ID被封锁)

楼主(2014-09-15):
谢谢各位

网友:
帮顶,我也想了解,关注普源DS1104Z好久了。

网友:
换成我的话,可能会拿这点钱整台二手的tek啥的

网友:
1、100MHz带宽以后会不会不够用?不是被测信号的频率要除以3吗,那就只能测频率在40Mhz以下的信号(就单片机发展而言)
测量方波这种数字信号,为了更好还原方波边沿高频成分,会用其3倍甚至更高的带宽去测量,主要看你关不关注其上沿、下沿的时间;

2、泰克DPO2014B或DPO2024B的记录长度(存储深度)只有1M点,会不会有波形展开之后丢失数据或者无法展开的查看细节的问题?
1M点一般是够用,当然有更高的存储深度会更好点;

3、普源DS1104z,开2通道时只有各500M Sa/s采样率,开4通道时只有各250M Sa/s采样率,这个对我会有多大影响?
照这么说,四通道全开,采样率降到250M,那么通道带宽也就随之降到最高50M,在测量时候,楼主要考虑是否够用;

4、看到一些贴子说:泰克的测信号方面强些,是否为真?
泰克是公认国际一流示波器厂家,对其测量能力毋庸置疑;与其同级别还有力科、安捷伦、R&S等等

5、如果买泰克DPO2024B,这个的200MHz配每通道1GS/s采样率,会不会是鸡肋?
1G 200M带宽,一个完整波形5个点,相对10个点的2G采样率,当然是会差,不过一般5个点就可以还原其波形,不算鸡肋,相对于存储深度来说,存储深度只有1M还算是个鸡肋;

6、这两款示波器上都有可以直接连接到电脑的接口, 能通过电脑存储数据从而弥补存储深度(记录长度)的不足吗?
这是两个概念,不能弥补,只能说记录的时间更长点,细节还是取决于机子本身的存储深度。

网友:
不差钱买泰克DPO+大屏,肯定不错

网友:
资金没问题直接先进口,不解释!

网友:
5楼分析得很到位啊,赞一个

网友:
肯定是泰克的好啊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更感谢
qsmq46
的细心答疑

楼主:
这个的影响好像很大?

网友:
以前用的 ds1052,后来换了tds5104,有源探头的效果,简直把无源的甩几条街。而且,400k的存储也觉得够用,不够,得上逻辑分析仪了

网友:
仪器、仪表还是尽量选择知名品牌比较好。

楼主:
对了,普源的上有源探头的效果怎样啊?

网友:
普源普通用用足够。。。。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5457-1-1.html   看看阿莫的评价 有预算还是泰克

楼主:
怎么我看不到

谁能看到这篇帖子的可否转帖出来一下啊

楼主:
对了, 哪个什么打磨芯片超频了后,对我们实际的使用有什么影响没?

网友:
屌丝神器, 普源的不容错过
何况你处理的是数字信号更多. 普源的可以破解, 存储深度可以更高.

网友:
中级会员以上才能看

网友:
钱够,优选泰克。便宜点,普源。

网友:
建议LZ关注下存储深度对测量的影响。

网友:
楼主怎么删除了楼主位内容呢?这不好吧?

网友:
问题问完了,ID 再也没用了,就算封了也不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