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ARM芯片通过I2C之间通信问题

楼主(2014-09-15):
最近想搞 2个CortexM3的芯片之间进行通信, 想通过I2C进行通信, 其他一个CPU作为I2C MASTRER(通过io 模拟), 另一个作为I2C SALVE(通过io 模拟).  在两个芯片之间进行通信,有哪些方式啊?有谁有好建议?

网友:
用 USART  很方便。根本不用费脑细胞。

网友:
I2C不提倡,它的处理器代价较高,通信过程中START,NACK,ACK,STOP都会产生单独的中断要求处理器参与,如果用IO口模拟,就更浪费CPU时间了!推荐用UART或者SPI的DMA方式工作。

网友:
速率太低了,不建议用

网友:
UART或者SPI + EXTI
IIC就算了吧

网友:
用CAN或SPI吧,I2C速率100K和400K两种,比较慢。

网友:
UART通信最简单。

网友:
I2C主从通讯也没问题,就是麻烦些。

网友:
有PCI接口的话   速度可以满足传1080P的视频了   呵呵

网友:
spi会比较快吧?20MHz的spi!!

网友:
可以用两个gpio加定时器来做

网友:
可以啊,这个想法设计很好啊,UART, SPI都可以的

楼主:
谢谢各位,我也想UART的,但单片机上串口不够用了。所以,才想用I2C,而且I2C,也只有通过IO来模拟,如果用IO模拟SPI接口通讯,是不是比I2C要快一些啊??

网友:
管脚够的话 直接搞并行吧

网友:
SPI更为靠谱。I2C速度慢效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