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T223电源芯片,哪位朋友知道这个芯片的具体型号?

楼主(2014-09-15):
哪位朋友知道这个芯片的具体型号?

网友A:
应该是3.3V的AMS117吧

楼主:
不是AMS117 管脚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AMS117 管脚不一样

先根据线路,确定管脚顺序,一般就两种,然后找去找1117之类的手册,选对应的型号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根据线路,确定管脚顺序,一般就两种,然后找去找1117之类的手册,选对应的型号即可 ...

1、2脚是输入,24V,后面大贴片散热用是GND,3脚是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3.3V的AMS117吧

1、2脚是输入,24V,后面大贴片散热用是GND,3脚是输出

网友C:
上面不是斗大的字写着么

TLE4266-2

http://www.infineon.com/cms/cn/p ... 0d40142951f6eea02cc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不是斗大的字写着么

TLE4266-2

非常感谢兄弟!正是这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