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通讯距离疑问

楼主(2014-09-15):
假如两个wifi设备,0dB的时候通讯距离是10米,10dB的时候通讯距离是100米,那么一个是0dB一个是10dB的时候通讯距离是多远?为什么?

网友:
有实物实验立马知道,100米又不是很远

网友:
无线通讯距离在环境不变的情况下,与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有关系,如果你用的模块是一样的,就是接收灵敏度一样的话,通讯距离就以低发射功率的为准,因为距离超过了,对方收不到你的信号。

网友:
补充:如果你0dB的一端接收灵敏度为-75dB,10dB的一段接收为-85dB,这样也可以有100米通讯距离。

楼主:
谢谢,了解了。再问一下,如果加PA的话,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都会相应的改进吧。

网友:
增加一个环节就会引入噪声,插损之类,这是值得去衡量的东西。

网友:
微波炉会干扰WiFi设备吗?

网友:
微波炉和WIFI都是2.4G这个频段的,所以会有干扰。

网友:
像3楼说的,以功率小的为准。

网友:
跟电磁环境 同频干扰有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解了。再问一下,如果加PA的话,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都会相应的改进吧。 ...

PA只影响发射

网友:
10米,超过10米10dBm发射的那个的接收不到了。

网友:
帮顶,不是很清楚

网友:
好比木桶短板效应,蓄水的水位取决于最短的木板,其他木板再长也是枉然。

网友:
通信距离还跟环境2.4G是否干净有很大关系。

网友:
同意3楼4楼的观点,说的很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