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正电压时,用多大的基数比较好?

楼主(2014-09-15):
比如说一个5V的电压。
单片机读到的是4.9V。那么需要校准。
以下用mV为单位。
4900*10204/10000=4999.96
这里觉得10000为基数还不够。

是这样校准的吗?总有偏差。

网友:
得分原因吧,是外部电阻分压引起有误差还是基准电压有误差.
单纯的搞个10000不行啊,误差是有正有负的.
每个板可能也不一样.

楼主:
就是有误差才需要校准,无论是基准,还是电阻。在一个板上是不变的。
我说的是产品的校准,每个都需要校准。

网友:
有些片子内部有1.25V基准,没有就用TL431

网友:
我觉得还要考虑实际所用的参考电压及电压量程,再到每1lsb的电压,最后确定基数

楼主:
看看BQ系列IC的校准说明, 可能学到些什么。
目前就用10000来乘除,总的来说可以用。 但是觉的不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