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此芯片是什么芯片哪里可买到

楼主(2014-09-15):
此芯片是测量热电阻pt100电路中的片子 上面有字cakt     6脚sop封装,与单片机好像是2根线连接

网友:
MCP3421

http://www.microchip.com/wwwprod ... x?dDocName=en520011

网友:
像是IIC接口的AD芯片...这个型号的没看过

网友:
是不是MAX6505UTP0 10 温度传感器开关?

网友:
TI的ADS1110  很符合楼主的电路板...

网友:
顶一下 拿一分

网友:
分析电路原理来估计一下,网上找相关资料相关封装的猜一下就知道了、或者在淘宝上直接找个卖家问

网友:
4楼和6楼的应该可以兼容

网友:
楼主是要山寨产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