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CS5.3里面怎么修改程序编译后的下载文件名称

楼主(2014-09-15):
在CCS5.3里面,怎么修改程序编译后的下载文件名称,".OUT"输出文件名称在哪里可以修改

楼主:
自己回复一下,哪位大神帮帮忙啊

楼主:
最后还是自己乱找出来的,下面是修改的方法,大家可以借鉴一下:
在CCS5.3中的Project -> Properties -> Build -> C2000 Linker -> Basic Options -> Specify output file name(--output_file, -o)中修改最后的输出文件名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后还是自己乱找出来的,下面是修改的方法,大家可以借鉴一下:
在CCS5.3中的Project -> Properties -> Bu ...

猜测楼主是想生成HEX文件,用这个方法是生成的文件是没有用的,要通过编译命令来生成HEX文件

楼主(2014-10-19):
引用 网友A:
猜测楼主是想生成HEX文件,用这个方法是生成的文件是没有用的,要通过编译命令来生成HEX文件 ...

HEX文件查看过,转换起来特别麻烦,就没往那个方面弄了,楼上可否介绍详细一点,让大家一起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