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到工业上仅用FPGA做控制板,给大家看看

楼主(2014-09-15):
UPD通信+6步进电机+其他IO点

网友:
這也是有跑程序的呀,FPGA 裡就是微處理器,Altera也有個 Nios 核,當然還有其它的IP可用,Free IP 有很多.

网友A:
如不太在意成本,FPGA做东西太方便啦, 有些时候单片机很难完成

网友:
板子画的真不错

网友:
FPGA嵌入軟核,一般都是這樣子做的

网友B:
非常漂亮,楼主这是什么用用的

网友C:
应该不是国内的吧。

网友D:
使用了NIOS软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漂亮,楼主这是什么用用的

与公司的一个仪器配套用的,主要是做XY轴运动,Z轴取上下取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国内的吧。

老美的,做的真是简洁!

网友:
板子好靓,顶一下

网友E:
最上面的接插件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排阻为毛要并联使用啊,用一个大电阻不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美的,做的真是简洁!

我在工程上也看过一个老美的板子。确实布的很漂亮,尤其是对他们的编程思路,非常崇拜。

他用的是ARM,照片我找找。
编程用的是Visual Studio2010
FlowChart不知道用的什么,很专业

网友F:
嵌入nois成本有点高吧。

网友:
板子做得很漂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与公司的一个仪器配套用的,主要是做XY轴运动,Z轴取上下取样

液相,或者类似的分析仪器。

网友:
板子确实很漂亮,羡慕。

楼主:
主要是想给大家做项目时提供一个思路,另外整个仪器骨架开模铸铝也很高大上

网友:
UDP的话,不用软核也是可以的。
如果有TCP的话,还是跑在CPU中比较划算。
软核/硬核/外置都行。

网友:
板子确实很漂亮+1

网友:
排板非常漂亮!

网友:
好漂亮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相,或者类似的分析仪器。

是的,是取样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嵌入nois成本有点高吧。

不高的,附加值很高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在软件方面有高附加值,否则不值得

网友:
估计用的软核,否则难度比较大

网友G:
板不错,不过那个接线端子不错,不知国内有没有做这个的,直接用镙丝刀压线就可以了,对做少量线的公司,可是福音

网友:
板子太漂亮了

网友:
板子看上去很舒服,干净,漂亮

网友:
老美的东西做的就是精细

网友:
图太少了。。

网友:
很工整啊 漂亮

网友:
这个端子是什么情况,线是直接压进去的吗?

网友:
哈哈,板子真是漂亮

网友:
下面那白色的好象是 网络串口吧(串口左边)

网友H:
上会到楼顶看了下电梯的机房,里面是日立的电梯,信号控制板上就2个DSP控制,看着非常的简洁而且没有任何的打磨处理!

网友:
板子很漂亮,很整洁

网友:
军工设备很多fpga

网友:
暂时还用不上,应该成本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上面的接插件是什么型号的?

只在端子上印有AMP

网友:
板子布局很工整啊

楼主:
其它的没有什么了

网友:
见过FLUKE的高端仪器,也是这种架构,无通用CPU

网友I:
环保或分析仪器的。这种行业不会太在意BOM成本的。让我想起了环保行业有用PC104接口工业电脑的。

网友:
他用的接插件淘宝买得到吗?

网友:
这端子贵的:
AMP 刺破式 端子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u=f9hcj0cf96#detail

网友:
刺破  连接器
http://yjdz168.taobao.com/

网友:
板子看起来做的确实是很不错,

网友:
digi connect me  网络串口

http://www.doc88.com/p-938700579352.html

网友:
里面应该跑了一个nios

网友:
气派的设计

网友:
看着舒服  cyclone一代的 应该好几年前的了

网友:
板子真是漂亮 +1

网友J:
怎么别人的板就那么漂亮

网友:
确实挺漂亮的  估计udp可能会运行于软核之上

网友:
确实挺漂亮的

网友:
高档仪器,作的很靓

网友:
应该是跑两个软核,外面有NorFlash

网友:
板子真的很漂亮+1

网友:
板子漂亮。很规矩。

网友:
高大上的东西

网友:
板子很漂亮,布局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I:
环保或分析仪器的。这种行业不会太在意BOM成本的。让我想起了环保行业有用PC104接口工业电脑的。 ...

想起来了前几年做色谱仪,用的PC104……那时还在用DOS……

网友:
你拆开自动焊接机看看,里面一块一块FPGA

网友K:
引用 网友D:
使用了NIOS软核的。

这个是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
很规矩。值得学习

网友:
工控的确很多,在需要配置的场合。比如机器人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是怎么看出来的?

猜的。

网友:
好吧,你赢了

网友:
板子工艺好,布线一般,设计一般,用料一般(不偷工减料而已)。
只是一般水平的板子而已,用不着大惊小怪,国内偷料偷太多了,导致看到普通板子就觉得高大上。

网友:
见过户外打印机的主控板和驱动板都是FPGA为主控。

网友:
板子工整,比较羡慕的是哪连接器!平常时我们自己的电路都是搞得到处都是线的!

网友:
那种接线端子有专门的钳子压线,不是螺丝刀弄的。

网友:
板子确实漂亮,工艺也不错

网友:
端子往一边放 顿时觉得工整很多

网友:
看着挺漂亮的,用料一般呀

网友:
很不错的板子

网友:
好神奇的镜面反射,一开始还以为前面那是两个小板子呢

网友L:
哦 是不是还有小孔成像。

网友:
支持啊  pcb布的真心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L:
哦 是不是还有小孔成像。

散热孔,应该是小孔成像

网友:
高大上,看着舒服

网友:
看起来高规格,过内估计很少会用这种设计方式

网友M:
没看见隔离电源,板子上使用的有线性电源

驱动电机也没用隔离》?

io点好像也不是隔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没看见隔离电源,板子上使用的有线性电源

驱动电机也没用隔离》?

电源为开关电源共电,没有发现有隔离

网友:
高大上的样子,好漂亮

网友:
板子搞得好漂亮。

网友:
里面做了个处理器核。外面那么大块的FLASH估计就是处理器的固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怎么别人的板就那么漂亮

你看别人家的媳妇,也感觉比自家的漂亮 ^^^^^

网友:
好大的板子

网友:
单用FPGA做控制器我见过许多了,这板子值得赞一个

网友:
這節省成本,通常精密軸向控制使用FPGA是在所難免(需高速做數值運算,DSP都跟不上,只好用FPGA),這樣做就省了MCU了.

网友:
那个网络模块也是贵啊

网友:
板子画的好漂亮。。赞

网友:
板子赞,应该是跑软核了

网友:
工艺不错,布局简单

网友:
里面有核,成本高

网友:
为什么选了fpga ?
成本低了?

网友:
ALTERA  XILINX ACTEL ...
说牛也得是说他们

网友:
f这东西价格也很N吧,不羡慕

网友:
走线不觉得咋样,排版还漂亮

网友:
之前公司也用这样的FPGA,这种封装手工焊最是痛苦...

网友:
确实很不错的板子

网友:
效果性能怎么样呢?有看到吗

网友:
呵呵,这个高大上

网友:
才发现排阻是并联使用

网友:
FPGA跑软核

网友:
这个FPGA很贵吗?呵呵

网友:
板子做的真漂亮啊,赏心悦目。

网友:
看着板子很舒心!谢谢分享!

网友:
工业级,漂亮,稳定。

网友:
貌似一代飓风没有带nios把

网友:
高大上的赶脚!

网友:
FPGA还是很强的啊。

网友:
布局真整齐,漂亮

网友:
这种板子应该是国外的吧,见过一些老外的板子,和这个差不多,都很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与公司的一个仪器配套用的,主要是做XY轴运动,Z轴取上下取样

spark的进样器好像都是这样的,整个软核

网友:
板子真漂亮呀

网友:
板子做的好漂亮

网友:
看着挺漂亮的

网友:
板子做的挺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板不错,不过那个接线端子不错,不知国内有没有做这个的,直接用镙丝刀压线就可以了,对做少量线的公司,可是 ...

我同样对这个接插件感兴趣,AMP接插件也是高大上啊,一般设备也是用不起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它的没有什么了

没看到大面积铺地啊,只看到少量的多边形敷铜。。。多层板用专用电源层,即使上下两面有多余空间也没必要铺地哦???
这个是多层板吧

网友:
有可能FPGA内部使用了软核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不太在意成本,FPGA做东西太方便啦, 有些时候单片机很难完成

对呵呵 :)

网友:
少见多怪。AVI设备、飞针机上全是FPGA、cpld就是没有单片机的多了去了,我说的是整台机器。
再说,单片机会死机会跑飞,凭啥必须用在工业上,不用还要惊奇一下。

网友:
简单的控制适合做

网友N:
说FPGA是趋势,这么多年了,没看到成功产品和应用。为什么呢?

网友:
板子确实漂亮

网友:
不错。对我来说FPGA是比较高级的技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说FPGA是趋势,这么多年了,没看到成功产品和应用。为什么呢?

山里的老农没见过智能手环,于是认为城里人说的智能手环只不过是吹牛。

网友O:
都是搞技术的,能不能不要这么大惊小怪的?跟土包.Zi.似的。
我见过的日本、以色列和德国的工业自动化设备就没看到用单片机的,全是赛灵思的FPGA,Altera反而少,怎么到你们这就要这么大惊小怪的。
而且这个板子就是横平竖直摆的整齐些,走线都看不清就一堆人说好,我也真是醉了。

网友:
digi 东西死贵

网友:
板子很漂亮。
有些既要用到信号处理,也要用到控制方面的,FPGA+NIOS就很有优势。

网友:
网络用的是 digi

网友(2014-10-15):
引用 网友G:
板不错,不过那个接线端子不错,不知国内有没有做这个的,直接用镙丝刀压线就可以了,对做少量线的公司,可是 ...

AMP/TE连接器,叫刺破系列 端子  和工具都贵的要命。

网友:
引用 网友O:
都是搞技术的,能不能不要这么大惊小怪的?跟土包.Zi.似的。
我见过的日本、以色列和德国的工业自动化设备就 ...

严重同意,XILINX的高端官方开发板,那才叫一个赞

网友:
看起来很复杂

网友:
这种接线端子叫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与公司的一个仪器配套用的,主要是做XY轴运动,Z轴取上下取样

加样平台?我们也用,医疗行业的

网友:
点赞,是用的verilog写的udp协议栈吗,还是用的软核

网友:
看着好清爽

网友:
路过,板子可以啊

网友:
肯定是使用了软核的,我都见到了两片内存。。。

网友:
不错,但是看起来肯定用了软核

网友:
板子很漂亮,高度上的感觉,看不出来用那里的

网友:
做工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做工不错,很专业

网友:
跑软核吧

网友:
布板规整

网友:
现在国内 有 用FPGA做主控的吗

网友:
板子确实很漂亮

网友:
做的相当有功夫啊

网友:
这个我要好好看看,请问楼主使用说明仿真软件,我这块比较弱!请教一下!

网友:
外挂两个RAM一个Flash,标准的软核架构。

网友(2015-01-14):
现在的Cyclone IV轻松搞定。

网友:
看到过很多Nios跑ucos的文章

网友:
板子确实画的漂亮。

网友:
板子真好看

网友:
拿FPGA当单片机使用,高大上,就是不知道要实现什么样的功能,外部的接口芯片都有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美的,做的真是简洁!

特别象我在一个水钻厂家看到的的工控板,宁波的一家公事生产的;

网友:
这也是艺术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
这个还算做的不错哦!有些数控也是类似于这样的控制。

网友:
千锤百炼的设计,不服不行

网友:
工控行业很多运动控制卡都是单FPGA解决方案,发脉冲和读编码器都是FPGA的强项。

网友:
这个的确很棒

网友:
只是控制X,Y,Z三个电机运动的需要什么NIOS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上会到楼顶看了下电梯的机房,里面是日立的电梯,信号控制板上就2个DSP控制,看着非常的简洁而且没有任何的 ...

奥的斯的一个主板我看过,用的是一块Xilinx

网友:
布板很漂亮,走线有水平!

网友:
板子的生产工艺好。

网友:
见识了,很专业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