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KL25的IO口翻转,最高能到达多少频率(已解决)

楼主(2014-09-15):
请问KL25的IO口翻转,最高能到达多少频率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8280-1-1.html 看我们的FAQ,10.1 KL25的IO口最高翻转频率章节。FGPIO翻转是core时钟一半。

网友:
KL25在48MHz的CORE_CLK下,是24MHz翻转输出

这个可以说是所有芯片的最快等级了,以前测过LPC1114,48MHz时钟下IO翻转12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8280-1-1.html 看我们的FAQ,10.1 KL25的IO口最高翻转频率章节。FGPIO翻 ...

问题总结的真全面,真有心,谢谢了

网友:
我更关心芯片的价格!

网友:
以以前的理解是48/2=24mhz,pdf 4.2里说的纯汇编情况下,一直STR  A, 0x04貌似不能反转吧?
这个频率用示波器量下就知道了。

网友:
程序纯反转IO时可以达到主频/2

网友:
之前从飞思卡尔的宣传资料上看到过KL25支持single-cycle I/O
应该翻转频率很高

网友:
有快速IO模块,有翻转寄存器,目测应该能够主频一半。

网友:
有些资料上面说的是CORE的一半,单是实测到不了,不知道什么情况,可能是供电问题或者其它问题,实际输出很难达到!

网友:
需要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波形图。

网友:
IO翻转一般不会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