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lattice的diamond 破解

楼主(2014-09-15):
想用lattice是fpga,求一个软件的破解,多谢!

网友:
貌似这个可以官方申请license啊

网友:
官方申请

网友:
官方申请用半年, ok了, 但有个别器件好像不行.

楼主:
官方申请的不好用啊。

网友:
同求!!
官方申请的的确很多器件都不能使用,
对我来说没什么价值
网上搜到的license只能进行两部编译,后三步无法进行

网友:
啊哈  可以了  csdn那个就可以
原先不行是因为环境变量没配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