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和VHDL能不能混编。

楼主(2014-09-15):
ISE14环境下。
比如vhdl调用Verilog的模块。
怎么用?

网友:
貌似不行哦

楼主:
有没有办法混的编。。。

网友:
一定可以的

网友:
必须是可以的

网友:
ISE_DS\ISE\ISEexamples目录下面有实例, 其中好几个都是原理图/Verilog/VHDL混编的 (话说Discuz对HTML粘贴太不友好了)

Sample  Project Name

Project_Description

Source Type

Target  Device

UCF

XST

Synplify

Precision

CORE Gen

edif_flow

Sample EDIF Flow project

EDIF

3S700A

Y

N/A

N/A

N/A

N/A

flash

Hierarchical Schematic project

Sch/VHDL/Verilog

4VLX15

N

Y

N (1)

Y

N

freqm

Frequency Meter

Schematic/VHDL

3S100E

N

Y

N (1)

Y

N

gold_code_ver_217

XAPP 217: Gold Code Generator

Verilog

3S250E

N

Y

Y

Y

N

gold_code_vhd_217

XAPP 217: Gold Code Generator

VHDL

3S250E

N

Y

Y

Y

N

jc2_sch

Bidirectional 4-bit Johnson Counter with Stop Control

Schematic

9572XL

Y

Y

N (1)

Y

N

jc2_sver

Bidirectional 4-bit Johnson Counter with Stop Control

Schematic/Verilog

9572XL

Y

Y

N (1)

Y

N

jc2_svhd

Bidirectional 4-bit Johnson Counter with Stop Control

Schematic/VHDL

9572XL

Y

Y

N (1)

Y

N

jc2_ver

Bidirectional 4-bit Johnson Counter with Stop Control

Verilog

9572XL

Y

Y

Y

Y

N

jc2_vhd

Bidirectional 4-bit Johnson Counter with Stop Control

VHDL

9572XL

Y

Y

Y

Y

N

pn_gen_ver_211

XAPP 211: PN Generator using Virtex SRL Macro

Verilog

5VLX50

N

Y

Y

Y

N

pn_gen_vhd_211

XAPP 211: PN Generator using Virtex SRL Macro

VHDL

5VLX50

N

Y

Y

Y

N

pong

Pong game control for 3S200 Demo Board

Sch/VHDL/Verilog

3s200

N

Y

N (1)

Y

N

sdram_ver_134

XAPP 134: SDRAM Controller

Verilog

4VSX25

Y

Y

Y

Y

N

sdram_vhd_134

XAPP 134: SDRAM Controller

VHDL

4VSX25

Y

Y

Y

Y

N

watch_sc

Stopwatch Design for Tutorial

Schematic/VHDL

3S100E

N

Y

N (1)

Y

Y

watch_sc_cr2

Stopwatch Design for Tutorial

Schematic/VHDL

2C128

N

Y

N (1)

N (2)

N

watchver

Stopwatch Design for Tutorial

Verilog

3S100E

N

Y

Y

Y

Y

watchver_cr2

Stopwatch Design for Tutorial

Verilog

2C128

N

Y

Y

N (2)

N

watchvhd

Stopwatch Design for Tutorial

VHDL

3S100E

N

Y

Y

Y

Y

watchvhd_cr2

Stopwatch Design for Tutorial

VHDL

2C128

N

Y

Y

N (2)

N

wave_gen_ver_s6

Arbitrary  Programmable Wave Generator w/ RS-232 UART interface

Verilog

6SLX45T

Y

Y

Y

Y

Y

wave_gen_ver_v6

Arbitrary  Programmable Wave Generator w/ RS-232 UART interface

Verilog

6VLX75T

Y

Y

Y

Y

Y

wave_gen_vhd_s6

Arbitrary  Programmable Wave Generator w/ RS-232 UART interface

VHDL

6SLX45T

Y

Y

Y

Y

Y

wave_gen_vhd_v6

Arbitrary  Programmable Wave Generator w/ RS-232 UART interface

VHDL

6VLX75T

Y

Y

Y

Y

Y
1. The Synplify synthesis integrated flow is not available for designs containing schematic source files.
2. Precision Snthesis does not support the CoolRunnerII dual edge clocking.

网友:
就按vhdl的方式例化就行

网友:
在verilog里面调用过vhdl的模块。完全没问题啊。

网友:
没这样用过,可以吗?

网友:
模块化,应该可以吧

网友:
不同模块可以,同一模块貌似不行吧

网友:
好像不能放在同一个档案内,必须使用专案方式 include 进来.

网友:
模块调用必须可以

网友:
这样做真的是自找麻烦

网友:
功能模块需要使用单一描述语言; 工程中可以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