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Professional 问题

楼主(2014-09-15):
公司要求电脑系统为 Windows xp以上专业版

我的电脑为在win 8 标准版不满足要求

大神们有什么解决方法?

1、PS成专业版图标
2、下载专业版ISO镜像,安装后找激活码
3、个人去买专业版光盘(貌似要一千多大洋)

网友:
你确认你这个是正版?

网友:
找个专业版的光盘封面,打印在一张刻录盘上

网友A:
需要修改"C:\Windows\System32\sysdm.cpl" 可以修改上面的 windows8 中文版
手头没有机器,未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修改"C:\Windows\System32\sysdm.cpl" 可以修改上面的 windows8 中文版
手头没有机器,未测试 ...

不确定~ 公司只是要个截图发邮件过去。哪位电脑型号跟我一样,装的专业版的Windows 可以帮忙截张图

网友:
装虚拟机和xp,截图

楼主:
XP 专业版Professional  可以免费下载? 大家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
公司要XP就给提供装XP的机器呗
你自己的电脑公司管的着吗?

网友:
公司要求专业版,那就让公司出钱买正版不就行了吗?

网友:
楼主的机器如果直接装XP的话,估计会有些硬件找不到驱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确定~ 公司只是要个截图发邮件过去。哪位电脑型号跟我一样,装的专业版的Windows 可以帮忙截张图 ...

既然是这样那就P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这样那就PS吧。

这位兄台,WIN8.1 是装的专业版 ? 还是PS的? 可否帮把楼主位图片也PS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位兄台,WIN8.1 是装的专业版 ? 还是PS的? 可否帮把楼主位图片也PS下

用画图改了一下

编辑原因:更新图片

网友:
下那种什么桌面美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画图改了一下

用的什么画图软件?PS?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什么画图软件?PS?谢谢!

就是WINDOWS自带的画图啊。这个比较简单就不用PHOTOSHOP了

网友:
用PS修图就可以了,哈哈

楼主:
用PS修图后,结果现在又要发KEY~

网友:
真实截图送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