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1470数据手册为什么这么多NS的器件

楼主(2014-09-15):
如上图, NS 应该就是实际不用焊接上的元件吧. 既然不用焊, 为什么要画出来, 我看示范的pcb图里面也有这些器件. 这有什么用意吗?

网友:
焊或不焊都可以,参考是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方法,是否采用由你自己决定

网友:
具体要不要焊根据实际情况定,手册application部分有说明的

网友:
手册都很严谨  不能马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