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12V汽车电瓶充电器!

楼主(2014-09-15):
弄了块12V汽车电瓶做临时照明电源,想买个专用的充电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推荐的。阿莫好象汽车自己增加了一块电瓶,不知道有没有买过!

网友:
淘宝上卖二手百得逆变器的店里也卖充电器,都是外国牌子,应该不错

网友A(2014-10-30):
楼主找到没,我也要一个

网友:
某宝上的,写着充电电流几十上百安的电瓶充电器,拿到手掂量着都没一个电脑电源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找到没,我也要一个

后来在淘宝上买了个这种充电器。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 ... 49.6.epBz76&mt=

网友:
如果能改变压器的话能否用电动车充电器改一个,电动车一般好一点的都是三段式的

网友:
如果照明时间不长可以考虑一下12V移动电源,某宝搜“笔记本 移动电源”

网友:
电动车的充电器多数是开关电源的。

网友:
积分

莫元

飞币

新手上路

24楼

网友:
买了很多种开关电压的,不是电流太小就是电压精度不够,后来用幻灯机的灯泡变压器DIY了一个,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