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火机加镊子拆贴片芯片?!是真的

楼主(2014-09-15):
偶尔看到这个视频,被吓到了,真的。打火机+镊子,拆内存颗粒,可靠,有效!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EwMjY5MTcy.html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EwMjY5MTcy.html

网友A:
不要板子了,当然可以·。

网友B:
我一直在用煤气灶,呵呵

网友:
土法拆解!!

网友:
牛人拆法,常人作不到

网友C:
为什么PCB不会着火呢?

网友:
板子报废定了,芯片就不知道了。

网友:
这是板子质量好吧,普通的应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PCB不会着火呢?

查查你用的板子符合啥标准你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PCB不会着火呢?

加热时间短,还没到pcb着火的程度

网友:
要是废板子的话,好弄。

网友:
牛,板子不废么

网友:
这是闹着玩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在用煤气灶,呵呵

我是来看头像的,不得不说。

网友:
如果你能忍受板子的味道还是可以的

网友:
我家没打火机,只有火柴

网友: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网友:
板子估计不要了,背面有元件估计会掉了。

网友:
没有热风枪的时候也用过这招,拆的是FPC上的插座。

网友:
哈哈,在没有热风枪的情况下不失为一个办法,不过还是热风枪方便。

网友:
拆废板可以

网友:
回收芯片的都直接放在蜂窝煤炉子上

网友:
打火机质量不错

网友D:
用油炸一下就下来了

网友:
打火机 不行吧

网友:
时间再长一点估计打火机要报废了...

网友:
经常这么干,很快的

网友:
这个是个薄板子,要是1.6mm普通双面板,你试试!

网友:
只有芯片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油炸一下就下来了

这个方法虎!!!!

网友:
真是牛人啊

网友:
暴力的狠

网友E:
高手在民间,还有用烙铁焊BGA的呢,方法类似。

网友:
呵呵 厉害 基板不要了

网友:
放到油锅里也是可以滴。

网友:
顶油炸发,受热均匀效率高

网友:
野外生存拆解

网友:
不臭吗,土法牛逼

网友:
只要芯片的做法。

网友:
土法"炼钢"

网友F:
昨天刚用打火机拆了两个电解电容,试试你会知道,用防风式的打火机效果很好。板子一点损伤没有。

网友:
要是厚点的板子估计打火机受不了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高手在民间,还有用烙铁焊BGA的呢,方法类似。

加热整个板子吗?

网友:
土法拆解

网友:
回收芯片的好像都用煤球炉~

网友:
打火机竟然没有烧坏...

网友:
mark,可能用到

网友:
板子不要了可以这么干。。。

网友:
回收芯片油浴.

网友:
NB,太牛b了

网友:
某些时候觉得芯片值钱,某些时候又觉得板子值钱,苦逼的电工

网友:
这都行啊

网友:
小时候用过高温打火机烧保险丝,也能接上哦!

网友:
我只能说。。。这样很无聊诶。。。。。。再说了。。。味道应该很难闻吧。。

网友:
没有考虑板子的感受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加热整个板子吗?

就是把烙铁放在要焊接的芯片位置的PCB背面。

网友:
打火机的嘴 要融化了。

网友:
用那种防风打灯机可能效果更好

网友:
这是板子不想要的

网友:
小心助焊剂没洗干净的板子。

网友:
估计拆不了几个,这打火机要废了。。。

网友:
板子烧焦了。

网友:
你能把他整下来,你还能把他装上去吗?

网友:
拆当然可以了!有本事在板子不坏的情况下焊接回去!哈哈哈

网友:
掌握好温度,还是很管用的,只是板子被烤黑了。

网友:
极担心打火机发烫炸掉

网友:
土法炼金啊

网友:
这也太彪悍了,板子肯定废了。。。

网友:
俺用酒精灯,当然,还有更变态的用煤气灶

网友:
1.6mm厚的板子只是时间长点,拆下来也没问题

网友:
这个应急的方法不错

网友:
这打火机好呀!

网友:
板子不要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拆当然比较简单,要焊好就难了

网友:
牛,板子废么

网友:
我晕 太牛了

网友:
板子不要了,用这种暴力强拆还过得去

网友:
小意思,小时候拆收音机,经常在火盘边焊东西!

网友:
打火机坏了

网友:
暴力拆除

网友:
用酒精灯加个架子更好一点

网友:
偶尔应应急还行 ,技术不错

网友:
我在想背面的电阻电容掉下来会不会烫手

网友:
呵呵,第一次看过。

网友:
用打火机,板子不要了吧

网友:
热风枪不必打火机靠谱?

网友:
支持二楼的煤气灶大法,想降低成本还可以用煤球炉子

网友:
拆2个打火机扛不住了吧

网友:
我经常用小氧枪烧线路板拆零件

网友:
热风枪+镊子,靠谱一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昨天刚用打火机拆了两个电解电容,试试你会知道,用防风式的打火机效果很好。板子一点损伤没有。 ...

我正想说防风打火机 那个温度估计上千度啊,不会损坏吗

网友:
温度不可控,拆下来的芯片不一定还能用。

网友:
板子烧坏,片子烧坏,打火机烧坏

网友:
好先进啊

网友:
这是一门手艺

网友:
芯片有可能烧坏,这个只适用于大芯片~

网友:
这打火机质量好!

网友:
牛人原来这么多

网友:
没图没真相

网友:
高压火枪不是更快么!!!

网友:
这样拆下来,板子还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板子了,当然可以·。

一楼的头像,我好喜欢!

网友:
这种应该归属于暴力拆除吧?

网友:
不好,还要忍受板子的气味,

网友:
板子下面烧化了吧

网友:
就是不走寻常路

网友:
不要板子用个加热台什么的也很快

网友:
太凶残了 小心中毒啊

网友:
业余做法,电工身边基本都有个热风枪吧

网友:
小时候用煤火炉烧钢丝焊过收音机喇叭线

网友:
这应该是拆废板子

网友:
打火机质量不好,搞不好有危险。

网友:
线路板不要了,就可以这么做.

网友:
打火机质量真好

网友:
拆下来的芯片还能用吗

网友:
板子不要,小心点芯片还可以用

网友:
板子不要了,又何必拆呢

网友:
做秀,我觉得,一把烙铁就搞定的事

网友:
有条件试下。。。

网友:
这样也行?线都烧断了吧

网友:
暴力。这板子算是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