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ttice USB下载器电平兼容求教。

楼主(2014-09-15):
如题,小弟最近在做Lattice USB的下载器,知道现在网上相关的下载器一大把,但是资料不是很多。
看了下09年的一个帖子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 ... p;highlight=lattice
但是貌似最后不了了之,没有后文。

现在我用的是网上的一些方案用的是FT2232HL ,但是对这方面的知识还不是很熟悉所以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1.INTI 在某些芯片下载调试时需要连接此管脚,并不是每个芯片都需要连接。TRST 在某些芯片下载调试时需要连接此管脚,并不是每个芯片都需要连接。
PROG/ispEN在某些芯片下载调试时需要连接此管脚,并不是每个芯片都需要连接。这是网上淘宝卖家的介绍,但是实际制作中这几个脚是有什么用呢?该怎么连接?

2. 关于电平兼容的问题,网上很多卖家都说可以做到1.2V--5V的电平兼容,请问这是用的什么芯片?  现在我知道很多用SN74HC244,还有用74ALVC164245的,貌似他们都
到不了1.2-5V这么宽的范围吧。

上面是局部图,INTI、TRST、ISPEN 对应FT2232 上面该如何连接呢?

淘宝上面的下载器接口

下面是下载的相关的参考资料:

网友:
帮帮顶   学经验

楼主:
谢谢啊! 木有人解答,继续顶!

楼主:
兼容性芯片已经选好了,不知道可行不,应该可以做到1.2-5V

其余的问题求教大神!

PS: 编辑原因 ,加图片

网友A:
我拆过altera下载线用F321做的那种,用的是74LV125D

http://www.cn.nxp.com/products/l ... series/74LV125.html

74LV125是低压硅栅CMOS器件,与74HC125和74HCT125针脚和功能兼容。
74LV125提供四个带3态输出的非反相缓冲器/线路驱动器。3态输出(nY)通过输出使能输入(nOE)控制。nOE处的高电平使输出呈高阻抗关断状态。
特性和优势
宽工作电压范围:1.0 V至5.5 V
最适合低压应用:1.0 V至3.6 V
接受介于VCC = 2.7 V和VCC = 3.6 V之间的TTL输入电平
VCC = 3.3 V且Tamb = 25 °C时的典型输出地弹:< 0.8 V
VCC = 3.3 V且Tamb = 25 °C时的典型高电平输出电压(VOH)欠冲:> 2 V
ESD保护:
HBM JESD22-A114E超过2000 V
MM JESD22-A115-A超过200 V
多种封装选择
额定温度范围为-40 °C至+85 °C和-40 °C至+125 °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拆过altera下载线用F321做的那种,用的是74LV125D

http://www.cn.nxp.com/products/logic/buffers_inver ...

恩恩 ,谢谢啦!  你那个貌似是4位的,位数不够。我正好也看到了一个,看楼上!

楼主:
沉了吗? 有木有人能够指点一二。。。

网友:
在网上看看有无解决方法

网友:
lattice的JTAG基本上都是3.3v

网友:
做一个还不如直接淘宝买呢。

网友(2015-04-02):
都一样啊。到15年了。lattice资料还是很难找啊!主要原理图都有,就没有固件可以烧的。

网友:
也想自己做一个,找了一下没资料。尤其是固件的。看来是玩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