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ower板上的TSI是什么东西?(已解决)

楼主(2014-09-16):
网上找不到资料,还有TSI接口是飞思卡尔专用的么?

网友A:
two wire  serial interface
I2C

网友:
手机发重了

网友:
两个都有道理,应该听谁的呢?

网友:
I2C的那个别名好像是TWI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two wire  serial interface
I2C

我看还有三个TSI接口,每个好像十根连接线
I2C不用这么多线吧

楼主:
这个好像挺有道理有详细资料么

网友:
4楼是正解。

网友:
接触式传感器接口

网友:
看开发板的手册,有说明的。

网友:
本ID 已经亲测,就是电容感应触摸。

网友:
触摸按键接口

网友:
应该是 触摸传感器接口,I2C没有那么多线

网友:
TSI 应该是触摸按键接口,貌似现在的单片机都带这玩意,看来是大势啊

网友:
TSI是芯片的触摸传感器接口,楼主可以看看我们的手把手文档,讲的很清楚了: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7142-1-1.html

网友:
TWI,的叫法是当初飞利浦 I2C的专利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