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20多行代码的遥控解码程序,用定时器查询

楼主(2014-09-16):
放在定时器中断中调用,根据定时中断的时间间隔,调整一下#define 的参数就可以用了,够简单了吧

#define        LeadCodeMin                                70
#define        LeadCodeMax                                130
#define        OneCodeMin                                12
#define        OneCodeMax                                25
#define        ZeroCodeMin                                4
#define        ZeroCodeMax                                12

uint8 IR_RecvCt=0;                                // 捕捉数据暂存
uint8 IR_Recv_Step=0;                //接收状态
uint8 IR_Recv_int=0;                //接收到一次有效的遥控指令就置1
uint8 IR_RecvBuf[IR_BUF_LEN];                //接收到的数据
uint8  PulseWidth;                //捕捉到的脉冲宽度
#define IR_RecvCt_Srv()  {IR_RecvCt++;if(IR_RecvCt>=250){IR_RecvCt=0;IR_Recv_Step=0;}}
void IR_Recv_Srv(void){                //遥控解码,定时中断
        uint8 i;
        static uint8  BitCt=0;        //                //接收位计数器
        static uint8  tmpByte=0;                //正在接收的字节
        static uint8 preIRin=1;
        uint8 IRin;
        uint8 IRin_falling=0;
        IR_RecvCt_Srv();
        IRin=IR_INPUT();                //定义您的输入
        if(IRin==0 && preIRin) IRin_falling=1;
        preIRin=IRin;
        if(IRin_falling){
                PulseWidth=IR_RecvCt;IR_RecvCt=0;
                if (IR_Recv_Step==0){BitCt=0;IR_Recv_Step=1;return;}
                if(IR_Recv_Step==1){
                        BitCt=0;
                        if ((PulseWidth<=LeadCodeMax)&&(PulseWidth>=LeadCodeMin)){IR_Recv_Step=2;}
                        return;
                }
                if (IR_Recv_int!=0){IR_Recv_Step=0;return;} //如果主循环还未响应遥控信号,则不接收新的遥控信号
                if(IR_Recv_Step!=2){IR_Recv_Step=0;}
                if (PulseWidth<ZeroCodeMin){IR_Recv_Step=0;return;}
                if (PulseWidth>=OneCodeMax){IR_Recv_Step=0;return;}
                tmpByte>>=1;
                if (PulseWidth>=OneCodeMin){tmpByte|=0x80;}
                BitCt++;i=BitCt>>3;
                if (((BitCt&0x07)==0)&&(i>0)){IR_RecvBuf[i-1]=tmpByte;}
                if (BitCt>=(IR_BUF_LEN*8)){BitCt=0;IR_Recv_int=1;IR_Recv_Step=0;}
        }
}

网友:
不错,收下了,感谢分享!

网友:
顶一下,上升沿的应该跟这个差不多吧。

网友:
把几行代码写成一行了

网友:
前段时间自己写过一个,IO中断+定时器,算出红外码,不过我用了两个资源

网友:
头像牛逼+10086

网友:
遥控接收信号还没搞懂,学习了

网友(2016-02-14):
学习了,谢谢分享!最近在DIY……

网友:
最近刚好做了一个,学习一下

网友:
头像像是不能说的秘密里的....

网友(2016-04-10):
红外的   没有无线的吗

网友:
我是用外部中断加上定时器的方式,计算脉宽得出红外码,支持重复码

网友(2017-11-19):
IR_BUF_LEN  是收到数据格式的长度?

IR_INPUT();     是读取IO的状态?

这个适应在多长的定时器中断?  我改过去没反应

uint8 IR_Recv_int=0;                //接收到一次有效的遥控指令就置1
这个等于 1 的时候 就是收到遥控器按键了?  还是手动置1?

网友:
一直用定时器定时扫描来解码  可以任意IO口解码。  顺便定时器可以可以任意口驱动交流蜂鸣器  2k  4k 。

网友:
可以用了 很好用  不用开外部中断  任意io就可以了  就是我现在可以用但是我的中断是多久我也不知道   谢谢楼主66666

网友(2018-07-06):
请问一下定时器的中断间隔是多少呢?

网友A:
我去,这都追问了4年了,楼主还是没有回答定时器中断到底是多少?该不会成为永久的迷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去,这都追问了4年了,楼主还是没有回答定时器中断到底是多少?该不会成为永久的迷了吧? ...

何必呢,告诉你吧,一般是100us

网友:
我写比lz的更简单
货真价实不到20行

void tm0() interrupt 1 using 1
{
    static WORD  hwWaiteCnt;
    static WORD  hwTicCnt;
    static WORD  hwTicStampPosedge ;
    WORD  hwTicStampNegedge;
    WORD  hwTicInc;

    static BYTE streamBuf;

    if (--TCNT == 0)
    {
        TCNT = 3;                       //reset send baudrate counter
        if (TING)                       //judge whether sending
        {
            if (TBIT == 0) {
                PinTXB = 0;                //send start bit
                TDAT = TBUF;            //load data from TBUF to TDAT
                TBIT = 9;               //initial send bit number (8 data bits + 1 stop bit)
            } else {
                TDAT >>= 1;             //shift data to CY
                if (--TBIT == 0) {
                    PinTXB = 1;
                    TING = 0;           //stop send
                    TEND = 1;           //set send completed flag
                } else {
                    PinTXB = CY;           //write CY to TX port
                }
            }
        }
    }

    if(STATE_BLAND == state.stateNum){ /* stop test and waite a time*/
        if(hwWaiteCnt > 0){
            hwWaiteCnt -= 1;
            return;
        }else{
            hwWaiteCnt = BLAND_TICK;
            state.stateNum = STATE_WAITE4_SYNC ;
        }
        }

    streamBuf <<= 1;
    streamBuf |= PinRF;         /* bit stream buff*/

    hwTicCnt += 1;              /* tick increase */

    if(STATE_WAITE4_SYNC == state.stateNum){
                if(streamBuf == 0){
                        state.syncLowCnt += 1;     /* if low , keep  count*/
                        if(state.syncLowCnt > SYNC_LENGTH){ /* if get sync signal*/

                                state.rcvBufIdex = 0; /* reset the buffer index*/

                                state.stateNum = STATE_SAMPLE_START;
                                 rcvID.rcvIDlong =0;
                        }
                }else{
                        state.syncLowCnt = 0;      /* reset , if any pulse */
                }
        }

    if(STATE_SAMPLE_START == state.stateNum){
            if( streamBuf == 0x01 ){ /* rising edge*/
            hwTicStampPosedge = hwTicCnt;/* sample ticks1*/
                }
                if( streamBuf == 0xfe ){ /* rising edge*/
                        hwTicStampNegedge = hwTicCnt;/* sample ticks2*/
                //        if(hwTicStampNegedge > hwTicStampPosedge){
                         hwTicInc = hwTicStampNegedge - hwTicStampPosedge; /* ignoi a little bug*/
                        //}
                        if(hwTicInc > 0xb0){
                state.rcvBuf[state.rcvBufIdex] = '1';
            }else{
                state.rcvBuf[state.rcvBufIdex] = '0';
            }

                        if(hwTicInc > 0xb0){
                rcvID.rcvIDlong += 1;
            }
            rcvID.rcvIDlong <<= 1;

                        state.rcvBufIdex += 1;       /* index ++*/
                        if(state.rcvBufIdex >= 23){
                                state.rcvBufIdex = 0;
                state.stateNum = STATE_SEND;
                        }
                }
    }
}

网友(2023-11-03):
引用 网友A:
我去,这都追问了4年了,楼主还是没有回答定时器中断到底是多少?该不会成为永久的迷了吧? ...

/*
遥控码由三部分组成
1、leader code 9ms的高电平 + 4.5ms 的低电平
2、系统识别码 区别不同的红外遥控设备
3、操作码 8bit操作码和8bit的操作反码组成

0和1均以0.56ms的低电平开始(实际测量是500us的样子),不同的是后面出现的高电平,
如果高电平是0.56ms(实际测量是500us的样子),则表示0,如果高电平是1.68ms(0.56*3=1.68)则表示1

结束码
高电平超过40ms,然后出现9ms的低电平
连发码 2.1ms的高电平
*/

1码判断范围是4~12 个时间单位   协议要求高电平持续时间是0.56ms  实测500us   所以程序中定时器的中断时间应该是100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