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I方式调用串口,PL2303会蓝屏,其它正常,会是.....

楼主(2014-09-16):
此程序是我自己参考了VictorComm(VCL控件)写的串口程序,使用时除2303会蓝屏(不管什么系统,WIN7也蓝),其它类型端口使用正常
发上来让大家看看会有什么问题
先谢了
初始化:
SerialPort::SerialPort(char* portname,int baudrate,CTCParity parity,CTCStopBits stopbits,BYTE ByteSize)
    {
                //char tmp[50];
            _Opened       = false;
            _bFromHandle  = false;
            _DisableWrite = false;
        _isReading    = false;
                std::string tmp = std::string(portname).substr(3);
            _PortNo     = atoi(tmp.c_str());    //"COM1"
            _PortName   = std::string(portname);

        _HwInSize   = 1200;
            _HwOutSize  = 1200;

            //---- DCB settings ----//
            memset(&_dcb, 0, sizeof(DCB)); //Clear DCB
            _dcb.DCBlength = sizeof(DCB);  //DWORD: sizeof(DCB)

            _dcb.BaudRate  = baudrate; //DWORD: current baud rate
            _dcb.Parity    = parity;   //BYTE : 0-4=no,odd,even,mark,space
            _dcb.ByteSize  = ByteSize;          //BYTE : number of bits/byte, 4-8
            _dcb.StopBits  = stopbits; //BYTE : 0,1,2 = 1, 1.5, 2

            _dcb.fBinary = true;  //DWORD: binary mode, no EOF check
                if(parity!=NoParity)
                {
                        _dcb.fParity = true; //DWORD: enable parity checking
                }
                else
                {
                        _dcb.fParity = false; //DWORD: enable parity checking
                }

            _dcb.fOutxCtsFlow    = false;              //DWORD: CTS output flow control
            _dcb.fOutxDsrFlow    = false;              //DWORD: DSR output flow control
            _dcb.fDtrControl     = DTR_CONTROL_ENABLE; //DWORD: DTR flow control type
            _dcb.fDsrSensitivity = false;              //DWORD: DSR sensitivity

            _dcb.fTXContinueOnXoff = false;              //DWORD: XOFF continues Tx
            _dcb.fOutX             = false;              //DWORD: XON/XOFF out flow control
            _dcb.fInX              = false;              //DWORD: XON/XOFF in flow control
            _dcb.fErrorChar        = false;              //DWORD: enable error replacement
            _dcb.fNull             = false;              //DWORD: enable null stripping
            _dcb.fRtsControl       = RTS_CONTROL_ENABLE; //DWORD: RTS flow control
            _dcb.fAbortOnError     = false;              //WORD : abort reads/writes on error

            _dcb.XonLim            = 2048; //0xffff; //WORD : transmit XON threshold
            _dcb.XoffLim           =  512; //0xffff; //WORD : transmit XOFF threshold

            _dcb.XonChar           = 0x11; //char : Tx and Rx XON character
            _dcb.XoffChar          = 0x13; //char : Tx and Rx XOFF character
            _dcb.ErrorChar         = 0;    //char : error replacement character
            _dcb.EofChar           = 0;    //char : end of input character
            _dcb.EvtChar           = 0;    //char : received event character

              //---- Variables ----//
            _ModemStatus     = 0;   //MS_CTS_ON | MS_DSR_ON | MS_RING_ON | MS_RLSD_ON
            _Handle          = INVALID_HANDLE_VALUE;

            _ReadThreadId       = -1;
            _RunReadThread      =  0;
            _ReadThreadRunning  =  0;

            _WriteThreadId      = -1;
            _RunWriteThread     =  0;
            _WriteThreadRunning =  0;

        _dwTimerInterval     = 10;    //5 ms
        _FrameReceiveTimeOutCnt=0;
        _iSkipTimerEvents    = 0;     //no skip
        _bTimerThreadRunning = false; //not running
        _bRunTimerThread     = true;  //run enabled
            _hKillRead          =  0;
            _hKillWrite         =  0;
            _hSyncWrite         =  0;

            memset(&_ReadOS, 0, sizeof(OVERLAPPED));
            memset(&_WriteOS, 0, sizeof(OVERLAPPED));

        _ReadBuffer = new CircularBuffer();
        _WriteBuffer = new CircularBuffer();
        _ReadFrameBuffer = new CircularBuffer();

        _hFrameReceivedEvent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NULL); //Create Auto-Reset Event
        _isFrameMode = false;
        _hSemaphore = CreateSemaphore(NULL,1, 1, NULL);
    }

打开串口:
bool SerialPort::Open(bool isFrameMode)
    {
            if(!_Opened)
            {
                    CTErrorCode ecErrCode = SerialPort::COMM_NOERROR;
                    if((!ecErrCode) && (!_bFromHandle)) //如果已知句柄,不需要打开端口
                    {
                                wchar_t *sDeviceName = new wchar_t[50];
                            wsprintf(sDeviceName,L"\\\\.\\COM%d",_PortNo);
                            _Handle=CreateFile(sDeviceName, GENERIC_READ|GENERIC_WRITE, 0, NULL, OPEN_EXISTING,
                                                            FILE_ATTRIBUTE_NORMAL|FILE_FLAG_OVERLAPPED, NULL);
                            if(_Handle==INVALID_HANDLE_VALUE)
                            {
                                    ecErrCode = SerialPort::COMM_OPENPORT; //不能打开端口
                    LOG(ERROR)<<"SerialPort::Open->ecErrCode:不能打开端口";
                            }
                    }
                    if((!ecErrCode) && (!SetCommMask(_Handle, EV_RXFLAG/*0x1fb*/)))
                    {
                            ecErrCode = SerialPort::COMM_SETMASK; //不能设置端口事件MASK
                LOG(ERROR)<<"SerialPort::Open->ecErrCode:不能设置端口事件MASK";
                    }

                    if((!ecErrCode) && (!_bFromHandle)) //如果已知句柄,不需要设置缓存
                    {
                            if(!SetupComm(_Handle, _HwInSize, _HwOutSize))
                            {
                                    ecErrCode = SerialPort::COMM_BUFSIZE; //不能设置端口缓存
                    LOG(ERROR)<<"SerialPort::Open->ecErrCode:不能设置端口缓存";
                            }
                    }

                    if(!ecErrCode)
                    {
                            if(!_bFromHandle)
                            {
                                    //设置预先设定的 DTR 和 RTS 值
                                    if(_dcb.fDtrControl != DTR_CONTROL_HANDSHAKE)
                                    {
                                            _dcb.fDtrControl = DTR_CONTROL_DISABLE;
                                    }
                                    if((_dcb.fRtsControl != RTS_CONTROL_HANDSHAKE) && (_dcb.fRtsControl != RTS_CONTROL_TOGGLE))
                                    {
                                            _dcb.fRtsControl = RTS_CONTROL_DISABLE;
                                    }

                                    DCB dcb = _dcb; //设定串口参数
                                    if(!SetCommState(_Handle, &dcb))
                                    {
                                            ecErrCode = SerialPort::COMM_SETSTATE; //不能设置端口参数
                        LOG(ERROR)<<"SerialPort::Open->ecErrCode:不能设置端口参数";
                                    }
                            }
                            else //如果已知句柄,不需要设置参数
                            {
                                    DCB dcb;
                                    if(GetCommState(_Handle, &dcb))
                                    {
                                            dcb.fAbortOnError = false;
                                            if(!SetCommState(_Handle, &dcb))
                                            {
                                                    ecErrCode = SerialPort::COMM_SETSTATE; //不能设置端口参数
                            LOG(ERROR)<<"SerialPort::Open->ecErrCode:不能设置端口参数";
                                            }
                                    }
                                    else
                                    {
                                            ecErrCode = SerialPort::COMM_GETSTATE; //不能得到端口参数
                        LOG(ERROR)<<"SerialPort::Open->ecErrCode:不能得到端口参数";
                                    }
                            }
                    }

                    if(!ecErrCode)
                    {
                            memset(&_ReadOS, 0, sizeof(OVERLAPPED));
                            _ReadOS.hEvent = CreateEvent(NULL,true,false,NULL);
                            _hKillRead = CreateEvent(NULL,true,false,NULL);

                            if((!_hKillRead) || (!_ReadOS.hEvent))
                            {
                                    ecErrCode = SerialPort::COMM_CRRDEVENT; //不能创建端口异步读事件
                    LOG(ERROR)<<"SerialPort::Open->ecErrCode:不能创建端口异步读事件";
                            }
                    }

                    if(!ecErrCode)
                    {
                            memset(&_WriteOS, 0, sizeof(OVERLAPPED));
                            _WriteOS.hEvent = CreateEvent(NULL, true, false, NULL);
                            _hSyncWrite = CreateEvent(NULL, true, false, NULL);
                            _hKillWrite = CreateEvent(NULL, true, false, NULL);

                            if((!_hKillWrite) || (!_hSyncWrite) || (!_WriteOS.hEvent))
                            {
                                    ecErrCode = SerialPort::COMM_CRWREVENT; //不能创建端口异步写事件
                    LOG(ERROR)<<"SerialPort::Open->ecErrCode:不能创建端口异步写事件";
                            }
                    }

                    if(!ecErrCode)
                    {
                            _RunReadThread = 1;
                            if((_ReadThreadId=_beginthread(_ReadThread, 4096, this))==-1)
                            {
                                    _RunReadThread = 0;
                                    ecErrCode = SerialPort::COMM_CRRDTHREAD; //不能创建端口读线程
                    LOG(ERROR)<<"SerialPort::Open->ecErrCode:不能创建端口读线程";
                            }
                    }

                    if(!ecErrCode)
                    {
                            _RunWriteThread = 1;
                            if((_WriteThreadId=_beginthread(_WriteThread, 4096, this))==-1)
                            {
                                    _RunWriteThread = 0;
                                    ecErrCode = SerialPort::COMM_CRWRTHREAD; //不能创建端口写线程
                    LOG(ERROR)<<"SerialPort::Open->ecErrCode:不能创建端口写线程";
                            }
                    }

                    if(!ecErrCode)
                    {
                            SetThreadPriority((HANDLE)_ReadThreadId,THREAD_PRIORITY_HIGHEST);
                            //SetThreadPriority((HANDLE)_WriteThreadId,THREAD_PRIORITY_HIGHEST);

                            _Opened = true;
                            _DisableWrite = false;

                            DWORD dwMs; //MS_CTS_ON | MS_DSR_ON | MS_RING_ON | MS_RLSD_ON
                            if(GetCommModemStatus(_Handle, &dwMs)) //Get modem status after port opened
                            _ModemStatus = dwMs;

                if(isFrameMode)
                {
                    _isFrameMode = true;
                    //init timer
                    _hTimerEvent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NULL); //Create Auto-Reset Event
                    _hFrameReceivedEvent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NULL); //Create Auto-Reset Event
                    _hTimerThreadId = _beginthread(_fnTimerThread, 4096, this);
                }
                return true;
                    }
                    else
                    {
                            Close();
                            //throw std::exception(_PortName.c_str(),ecErrCode);
                return false;
                    }
            }
    }

两种方式读线程:
#ifdef READTHREAD_ON_EVENT
////////////////////////////////////////////////
        /*
         *
         * 事件方式收取串口数据
         *
         * */
        void SerialPort::_ReadThread(void *Param)
        {
                  SerialPort *Comm = (SerialPort *) Param;
                  Comm->_ReadThreadRunning = 1;

                  COMSTAT ComStat;
                  const int RecvBufSize = 2048;
                  char RecvBuf[RecvBufSize];
                  DWORD dwErrorFlag, dwBytes, BytesToRead, BytesRemain;

                  OVERLAPPED os;
                  DWORD dwEvtMask, dwModemStatus;

                  os.hEvent = CreateEvent(NULL, true, false, NULL);
                  if(os.hEvent)
                   {
                         DWORD dwMask = EV_RXCHAR|EV_TXEMPTY|EV_ERR
                                                                                   /*: EV_RXCHAR|EV_TXEMPTY|EV_CTS|EV_DSR|EV_RING|EV_RLSD|EV_RXFLAG|EV_RX80FULL|EV_ERR*/;
                         if(SetCommMask(Comm->_Handle, dwMask))
                          {
                                HANDLE StatusWaits[2] = {Comm->_hKillRead, os.hEvent};

                                while(Comm->_RunReadThread)
                                 {
                                   dwEvtMask = 0;
                                   if(!WaitCommEvent(Comm->_Handle, &dwEvtMask, &os))
                                        {
                                          if(GetLastError() == ERROR_IO_PENDING)
                                           {
                                                 if(WaitForMultipleObjects(2, StatusWaits, false, INFINITE) == WAIT_OBJECT_0)
                                                   break;
                                           }
                                        }

                                   if(!Comm->_RunReadThread)
                                         break;

                                   if(dwEvtMask & EV_RXCHAR)
                                        {
                                          ClearCommError(Comm->_Handle, &dwErrorFlag, &ComStat);
                                          BytesRemain = ComStat.cbInQue;

                                          while(BytesRemain>0)
                                           {
                                                 BytesToRead = BytesRemain<RecvBufSize?BytesRemain:RecvBufSize;

                                                 if(ReadFile(Comm->_Handle, RecvBuf, BytesToRead, &dwBytes, &Comm->_ReadOS))
                                                  {
                                                        Comm->_ReadBuffer->In(RecvBuf, dwBytes);
                                                        BytesRemain-=dwBytes;
                                                  }
                                                 else
                                                  {
                                                        DWORD dwError = GetLastError();
                                                        if(dwError==ERROR_IO_PENDING)
                                                         {
                                                           if(GetOverlappedResult(Comm->_Handle, &Comm->_ReadOS, &dwBytes, false))
                                                                {
                                                                  Comm->_ReadBuffer->In(RecvBuf, dwBytes);
                                                                  BytesRemain-=dwBytes;
                                                                }
                                                         }
                                                  }
                                           }
                                        }

                                   if(dwEvtMask & EV_TXEMPTY)
                                        {

                                        }

                                   if(dwEvtMask & EV_ERR)
                                        {
                                          ClearCommError(Comm->_Handle, &dwErrorFlag, &ComStat);
                                        }

                                 }
                          }

                         CloseHandle(os.hEvent);
                   }

                  Comm->_ReadThreadRunning = 0;
        }
#else
////////////////////////////////////////////////
        /*
         *
         * 查询方式收取串口数据
         *
         * */
    void SerialPort::_ReadThread(void *Param)
    {
        SerialPort *Comm = (SerialPort *) Param;
            Comm->_ReadThreadRunning = 1;

        const int RecvBufSize = 2048;
            char RecvBuf[RecvBufSize];
            DWORD   dwErrorFlag, dwBytes, BytesRemain, BytesToRead;
        COMSTAT ComStat;

        while(Comm->_RunReadThread)
                {
                        if(!Comm->_RunReadThread)
                                break;
            ClearCommError(Comm->_Handle, &dwErrorFlag, &ComStat);
            BytesRemain = ComStat.cbInQue;
            while(BytesRemain>0)
            {
                BytesToRead = BytesRemain<RecvBufSize?BytesRemain:RecvBufSize;
                            if(ReadFile(Comm->_Handle, RecvBuf, BytesToRead, &dwBytes, &Comm->_ReadOS))
                            {
                    Comm->_ReadBuffer->In(RecvBuf,dwBytes);
                    BytesRemain-=dwBytes;
                            }
                Sleep(0);
            }
            Sleep(10);
                }
        Comm->_ReadThreadRunning = 0;
    }
#endif

写线程:
void SerialPort::_WriteThread(void *Param)
    {
        SerialPort *Comm = (SerialPort *) Param;
            Comm->_WriteThreadRunning = 1;
        const int SendBufSize = 512;
            char SendBuf[SendBufSize];
            DWORD BytesSent=0, BytesToSend=0;

            COMSTAT ComStat;
            DWORD dwErrorFlag, dwBytesWr;

            DWORD dwSingled;
            HANDLE MainWaits[2] = {Comm->_hKillWrite, Comm->_hSyncWrite};
            HANDLE OvlWriteWaits[2] = {Comm->_hKillWrite, Comm->_WriteOS.hEvent};

            while(Comm->_RunWriteThread)
            {
                    dwSingled = WaitForMultipleObjects(2, MainWaits, false, INFINITE);
                    if((!Comm->_RunWriteThread) || (dwSingled==WAIT_OBJECT_0))
                            break;
                    ResetEvent(Comm->_hSyncWrite);

                    if(BytesSent<BytesToSend)
                    {
                            if(WriteFile(Comm->_Handle, SendBuf+BytesSent, BytesToSend-BytesSent, &dwBytesWr, &Comm->_WriteOS))
                            {
                                    BytesSent+=dwBytesWr;
                    //LOG(INFO)<<"SerialPort::_WriteThread->dwBytesWr:"<<dwBytesWr;
                            }
                            else if(GetLastError()==ERROR_IO_PENDING)
                            {
                                    dwSingled = WaitForMultipleObjects(2, OvlWriteWaits, false, INFINITE);
                                    if((!Comm->_RunWriteThread) || (dwSingled==WAIT_OBJECT_0))
                                            break;
                                    if(GetOverlappedResult(Comm->_Handle, &Comm->_WriteOS, &dwBytesWr, false))
                                            BytesSent+=dwBytesWr;
                            }
                            if(BytesSent<BytesToSend)
                            {
                                    SetEvent(Comm->_hSyncWrite);
                            }
                            Sleep(0);
                    }
            else if(Comm->_WriteBuffer->Count()>0)
                    {
                            BytesSent = 0;
                            BytesToSend = Comm->_WriteBuffer->Out(SendBuf, SendBufSize);
                            SetEvent(Comm->_hSyncWrite);
                    }
            }

            Comm->_WriteThreadRunning = 0;
    }

帧读取:
void SerialPort::_TimerThread(void)
    {
        DWORD dwWait;
        const long BufSize = 20480;
        char Buf[BufSize];
        volatile long nRead;
        //std::string sss;
        //__try
        {
            _bTimerThreadRunning = true;
            while(_bRunTimerThread)
            {
                dwWait = (_Opened && _isFrameMode) ? _dwTimerInterval : INFINITE;
                WaitForSingleObject(_hTimerEvent,dwWait);

                if((_Opened&&_bRunTimerThread) && (_isFrameMode))
                {
                    //如果这个_dwTimerInterval时间内没有收到数据,那就收超时,产生一个_OnFrameReceivedEventHandler事件
                    nRead = Read(Buf,BufSize);
                    if(nRead==0)
                    {
                        if(_isReading)
                        {
                            _FrameReceiveTimeOutCnt++;
                            if(_FrameReceiveTimeOutCnt>5)//如果没读到数据超过5次,认为帧超时
                            {
                                //LOG(INFO)<<"_TimerThread.SetEvent._FrameReceiveTimeOutCnt:"<<_FrameReceiveTimeOutCnt;
                                SetEvent(_hFrameReceivedEvent);
                                _FrameReceiveTimeOutCnt=0;
                            }
                        }
                    }
                    else if(nRead>0)//如果读到数据了,那就写到帧缓冲区中,并清掉超时计数器
                    {
                        _isReading = true;
                        _ReadFrameBuffer->In(Buf,nRead);
                        _FrameReceiveTimeOutCnt=0;
                    }
                }
            }
        }
        //__finally
        {
            _bTimerThreadRunning = false;
        }
    }

网友A:
用ACCESSPORT+USB转串口,也会出现,应该是运行过程中句柄不存在,导致非法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CCESSPORT+USB转串口,也会出现,应该是运行过程中句柄不存在,导致非法操作。

可以正常发送,一有返回数据就会蓝

楼主:
有个情况是:如果先用串口调试软件打一一下串口就可以正常使用了,所以应该是初始化方面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接收线程中的出的问题。造成蓝屏的话一般都是对通道的读写操作出了问题,这个问题是底层出错,所以才 ...

你好:
通过测试
        /*
         *
         * 查询方式收取串口数据
         *
         * */
    void SerialPort::_ReadThread(void *Param)
    {
        SerialPort *Comm = (SerialPort *) Param;
            Comm->_ReadThreadRunning = 1;

        const int RecvBufSize = 2048;
            char RecvBuf[RecvBufSize];
            DWORD   dwErrorFlag, dwBytes, BytesRemain, BytesToRead;
        COMSTAT ComStat;

        while(Comm->_RunReadThread)
                {
                        if(!Comm->_RunReadThread)
                                break;
            ClearCommError(Comm->_Handle, &dwErrorFlag, &ComStat);
            BytesRemain = ComStat.cbInQue;
                        LOG(INFO)<<"BytesRemain:"<<BytesRemain;
           /*while(BytesRemain>0)
            {
                BytesToRead = BytesRemain<RecvBufSize?BytesRemain:RecvBufSize;
                            if(ReadFile(Comm->_Handle, RecvBuf, BytesToRead, &dwBytes, &Comm->_ReadOS))
                            {
                    Comm->_ReadBuffer->In(RecvBuf,dwBytes);
                    BytesRemain-=dwBytes;
                            }
                Sleep(0);
            }*/
            Sleep(10);
                }
        Comm->_ReadThreadRunning = 0;
    }

那段程序注掉没有蓝,里面只有ReadFile会有问题了,其它没有关键的东西
现在应该怎么调试呢,参数 Comm->_ReadOS的初始化为:
if(!ecErrCode)
                    {
                            memset(&_ReadOS, 0, sizeof(OVERLAPPED));
                            _ReadOS.hEvent = CreateEvent(NULL,true,false,NULL);
                            _hKillRead = CreateEvent(NULL,true,false,NULL);

                            if((!_hKillRead) || (!_ReadOS.hEvent))
                            {
                                    ecErrCode = SerialPort::COMM_CRRDEVENT; //不能创建端口异步读事件
                    LOG(ERROR)<<"SerialPort::Open->ecErrCode:不能创建端口异步读事件";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发生了读取异常,这个异常可能是USB设备本身不支持空数据造成的。
参考这个写法:
while (gPort != INV ...

你好:
读之前是判断了的,
现在测试结果是
while(BytesRemain>0)
            {
                BytesToRead = BytesRemain<RecvBufSize?BytesRemain:RecvBufSize;
                            if(ReadFile(Comm->_Handle, RecvBuf, BytesToRead, &dwBytes, /*&Comm->_ReadOS*/NULL))
                            {
                    Comm->_ReadBuffer->In(RecvBuf,dwBytes);
                    BytesRemain-=dwBytes;
                                        LOG(INFO)<<"dwBytes:"<<dwBytes;
                            }
                                else
                                {
                                        LOG(INFO)<<"ReadFile Error:"<<GetLastError();
                                        break;
                                }
                Sleep(0);
            }

把最后的参数换成NULL不蓝了,但收不到数据,并收到一个错误 代码为87,参数错误。
换成&Comm->_ReadOS就蓝屏

I0916 12:02:45.095777  5240 EMeterProtocol.cpp:301] EMeterProtocol::Port:COM8:2400
I0916 12:02:45.095777  5240 EMeterProtocol.cpp:302] EMeterProtocol::SendLen:11
I0916 12:02:45.095777  5240 EMeterProtocol.cpp:307] Buffer->Len:11        FE FE 68 06 01 01 00 00 01 8C 16
I0916 12:02:45.097776  5404 SerialPort.cpp:597] BytesRemain:0
I0916 12:02:45.107777  5404 SerialPort.cpp:597] BytesRemain:2
I0916 12:02:45.107777  5404 SerialPort.cpp:609] ReadFile Error:87
I0916 12:02:45.117777  5404 SerialPort.cpp:597] BytesRemain:5
I0916 12:02:45.117777  5404 SerialPort.cpp:609] ReadFile Error:87
I0916 12:02:45.127779  5404 SerialPort.cpp:597] BytesRemain:7
I0916 12:02:45.127779  5404 SerialPort.cpp:609] ReadFile Error:87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发生了读取异常,这个异常可能是USB设备本身不支持空数据造成的。
参考这个写法:
while (gPort != INV ...

下面是事件方式收:
把ReadFile(Comm->_Handle, RecvBuf, BytesToRead, &dwBytes, /*&Comm->_ReadOS*/NULL)
最后换成NULL 还是87错误,没有蓝屏。

        /*
         *
         * 事件方式收取串口数据
         *
         * */
        void SerialPort::_ReadThread(void *Param)
        {
                  SerialPort *Comm = (SerialPort *) Param;
                  Comm->_ReadThreadRunning = 1;

                  COMSTAT ComStat;
                  const int RecvBufSize = 2048;
                  char RecvBuf[RecvBufSize];
                  DWORD dwErrorFlag, dwBytes, BytesToRead, BytesRemain;

                  OVERLAPPED os;
                  DWORD dwEvtMask, dwModemStatus;

                  os.hEvent = CreateEvent(NULL, true, false, NULL);
                  if(os.hEvent)
                   {
                         DWORD dwMask = EV_RXCHAR|EV_TXEMPTY|EV_ERR
                                                                                   /*: EV_RXCHAR|EV_TXEMPTY|EV_CTS|EV_DSR|EV_RING|EV_RLSD|EV_RXFLAG|EV_RX80FULL|EV_ERR*/;
                         if(SetCommMask(Comm->_Handle, dwMask))
                          {
                                HANDLE StatusWaits[2] = {Comm->_hKillRead, os.hEvent};

                                while(Comm->_RunReadThread)
                                 {
                                   dwEvtMask = 0;
                                   if(!WaitCommEvent(Comm->_Handle, &dwEvtMask, &os))
                                        {
                                          if(GetLastError() == ERROR_IO_PENDING)
                                           {
                                                 if(WaitForMultipleObjects(2, StatusWaits, false, INFINITE) == WAIT_OBJECT_0)
                                                   break;
                                           }
                                        }

                                   if(!Comm->_RunReadThread)
                                         break;

                                   if(dwEvtMask & EV_RXCHAR)
                                        {
                                          ClearCommError(Comm->_Handle, &dwErrorFlag, &ComStat);
                                          BytesRemain = ComStat.cbInQue;
                                          LOG(INFO)<<"BytesRemain:"<<BytesRemain;
                                          while(BytesRemain>0)
                                           {
                                                 BytesToRead = BytesRemain<RecvBufSize?BytesRemain:RecvBufSize;

                                                 if(ReadFile(Comm->_Handle, RecvBuf, BytesToRead, &dwBytes, /*&Comm->_ReadOS*/NULL))
                                                  {
                                                        Comm->_ReadBuffer->In(RecvBuf, dwBytes);
                                                        BytesRemain-=dwBytes;
                                                        LOG(INFO)<<"dwBytes:"<<dwBytes;
                                                  }
                                                 else
                                                  {
                                                        DWORD dwError = GetLastError();
                                                        if(dwError==ERROR_IO_PENDING)
                                                         {
                                                           if(GetOverlappedResult(Comm->_Handle, &Comm->_ReadOS, &dwBytes, false))
                                                                {
                                                                  Comm->_ReadBuffer->In(RecvBuf, dwBytes);
                                                                  BytesRemain-=dwBytes;
                                                                  LOG(INFO)<<"dwBytes:"<<dwBytes;
                                                                }
                                                         }
                                                        else
                                                        {
                                                                LOG(INFO)<<"GetLastError:"<<dwError;
                                                                break;
                                                        }
                                                  }
                                           }
                                        }

                                   if(dwEvtMask & EV_TXEMPTY)
                                        {

                                        }

                                   if(dwEvtMask & EV_ERR)
                                        {
                                          ClearCommError(Comm->_Handle, &dwErrorFlag, &ComStat);
                                        }

                                 }
                          }

                         CloseHandle(os.hEvent);
                   }

                  Comm->_ReadThreadRunning = 0;
        }

I0916 12:25:12.381836  1452 EMeterProtocol.cpp:301] EMeterProtocol::Port:COM8:2400
I0916 12:25:12.381836  1452 EMeterProtocol.cpp:302] EMeterProtocol::SendLen:11
I0916 12:25:12.381836  1452 EMeterProtocol.cpp:307] Buffer->Len:11        FE FE 68 06 01 01 00 00 01 8C 16
I0916 12:25:12.385838  3200 SerialPort.cpp:531] BytesRemain:1
I0916 12:25:12.385838  3200 SerialPort.cpp:556] GetLastError:87
I0916 12:25:12.390837  3200 SerialPort.cpp:531] BytesRemain:2
I0916 12:25:12.390837  3200 SerialPort.cpp:556] GetLastError:87
I0916 12:25:12.394837  3200 SerialPort.cpp:531] BytesRemain:3
I0916 12:25:12.394837  3200 SerialPort.cpp:556] GetLastError:87
I0916 12:25:12.398838  3200 SerialPort.cpp:531] BytesRemain:4

网友:
你是黑客的节奏呀,啥系统都蓝

楼主:
刚才事件方式的参数换成&Comm->_ReadOS可以正常读写了
这段程序是前两天刚改出来的,还没来得急测试,因为怕蓝屏,所以就懒了,现在发现正常的
附完整程序

谢谢csaa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恭喜解决问题。蓝屏都是底层的硬件级IO错误,一般的内存操作错误都不会蓝屏的。 ...

谢谢,可能是USB转串口的驱动写的不健壮。

网友C:
pl2303有问题                  这个芯片水货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2303有问题                  这个芯片水货很多

程序修改后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
这个不错,很多项目会用到串口通讯,从底层做起可很灵活应用,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