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能否控制另一个进程的状态?

楼主(2014-09-16):
linux能否控制另一个进程的状态?

比如 父进程 设置 子进程  休眠或运行

网友A:
当然可以  不然多线程怎么玩?
可以通过进程间通信实现    如信号,信号量

网友:
得用进程间通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  不然多线程怎么玩?
可以通过进程间通信实现    如信号,信号量 ...

我的意思是在子进程中不做任何处理的情况下,被别的进程置为“休眠”或“运行”

网友:
http://blog.chinaunix.net/uid-26833883-id-3228615.html

楼主:
SIGSTOP   停止进程     非终端来的停止信号
SIGCONT   忽略信号     继续执行一个停止的进程

网友B:
管道,请搜索RPC(remote process cal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道,请搜索RPC(remote process call)

这个接收端要做处理才行吧?

网友:
管道、共享内存、套接字

网友:
当然可以,不然调试器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
具体要求是什么?

网友:
用信号量。比如SIGTERM SIGS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