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I触摸按键方案——周立功单片机

楼主(2014-09-16):
TSI触摸按键方案

      此方案基于KL15/KL25控制器的TSI模块设计。KL15TSI Demo上共有16个单按键,用来评估按键的灵敏度及抗干扰性能,数码管和蜂鸣器用来指示按下按键动作及按下 的键值。

稳定可靠的TSI驱动库

图形化调试上位机

简单易用的DEMO

网友A:
这应该只是一个评估用的demo板,可以用在电磁炉等产品上吧

网友:
这种按键是画在pcb上的?

网友B:
可以用在KTV触摸墙板上吗?

网友:
是画在线路板上的,也可以加弹簧顶起来,或者做在软性线路板上,家电用的比较多

网友:
触摸按键以后可以考虑用在公司的产品开发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只是一个评估用的demo板,可以用在电磁炉等产品上吧

适用于家用电器

网友:
见过类似的东西,比如ti的板子上,不过还没实际用过

网友:
替代传统的按键,更美观了

网友:
只用过单个触摸按键!
KTV那个触摸屏应该可以用!~~~

网友:
看了三遍,没看懂!

网友:
应该隔着玻璃也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在KTV触摸墙板上吗?

可以

网友B:
我们现在要求的是响应速度快,稳定性好,可通过软件单独调灵敏度,可调范围要大(我们产品最大的厚度差不多5.5M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现在要求的是响应速度快,稳定性好,可通过软件单独调灵敏度,可调范围要大(我们产品最大的厚度差不 ...

如果您对我们的这个方案感兴趣,想进一步了解更多详细的内容,可以咨询下我们公司的销售人员,另外你也可以私信跟我说你公司所在的城市,我可以把我们公司相关销售人员的联系方式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现在要求的是响应速度快,稳定性好,可通过软件单独调灵敏度,可调范围要大(我们产品最大的厚度差不 ...

我们有你需要的IC方案,安国AU2101,响应速度快,稳定性好,可以通过软件单独调节每个按键的灵敏度,厚度做6mm都没有问题,24PIN可以支持到17个按键,现主要应用于家电产品;加QQ:1933904245交流。

网友(2014-12-22):
好像 很不错的感觉。家电上都可以用

网友:
斑竹,想了解一下,这个芯片低功耗吗?能达到工业级吗?我想用在一个手持设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