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VFD原理图中的USBmini的VCC为什么不连+5V呢?

楼主(2014-09-16):
USB的VCC不是应该连接+5V吗?接个SS14到DC12V是什么意思呢?USB没电也能工作?
谢谢。

网友:
防止电流倒灌。

楼主:
能否解释的详细点?USB的VCC应该接个+5V呀,另外我在另外一块板上看到miniusb的VCC干脆就没接,这也能工作?

网友:
电路不全,VCC应该是别处供电过来的,2楼就是正解

网友:
双供电,两个二极管实现电源切换

网友:
电脑USB的VCC是有电的,可以向外部提供电流。
如果外部设备是由其它电源供电,那自然就不需要电脑USB的VCC供电了。

楼主:
也就是两个SS14后面的电路,既可以是DC12V供电,也可以是DC5V供电,允许两种输入电压。
一开始总是认为输入一种DC12V电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