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底噪声对于示波器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楼主(2014-09-16):
如题:本底噪声对于示波器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求熟悉示波器技术的大虾,求指教!

网友A:
我貌似在哪里看到过一篇关于底噪的文章,鼎阳的官方微信还是哪,你自己去搜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貌似在哪里看到过一篇关于底噪的文章,鼎阳的官方微信还是哪,你自己去搜下 ...

我找到了,当回搬运工,发上来,大伙一起烟酒烟酒

网友:
取决于测试精度或者说信号强度。
当你测超声回波信号和光电管信号时,底噪至关重要

网友B:
很多朋友都有购买耳机的经验,当我们穿梭在琳琅满目的电子市场中,各种造型和价位的耳机让我们无所适从,有的耳机要价千元以上,而有的却只卖几元钱,差价令人咋舌。为何同样是耳机,售价却如此悬殊呢?除了品牌含金量之外,决定性的因素当然是产品的质量。一般的用户对于耳机质量最直观的感觉,就是音质清晰程度。好的耳机给用户带来美妙的音符,差的耳机声音干涩沙哑,或伴随刺耳的电流声。 从电子专业的角度分析,差的耳机被解读为信噪比太低。信噪比(SNR,signal-to-noise ratio)是音箱回放的正常声音信号与无信号时噪声信号(功率)的比值。某款耳机的信噪比为80dB,即输出信号功率是噪音功率的10^8倍,输出信号标准差则是噪音标准差的10^4倍。耳机信噪比数值越高,噪音越小,产品竞争力越强,售价自然也就越高。

网友:
不仅耳机存在信噪比的问题,电子测试设备同样很关注信噪比,就如示波器,其本底噪声(简称底噪)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参数。作为标准测试设备,如果示波器自身的底噪比较大,那么就很难衡量出被测信号的真实情况。我们都理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么底噪作为示波器技术的重要参数,其好坏当然也是关乎示波器的生产力了!

因为在实验室使用的是鼎阳的示波器,之前也看过“底噪关乎生产力”这篇文章,这些解答都是摘选自“底噪”。这里就不重复3楼搬砖啦。写的很好,解释的也很清楚,里面的测试图,楼主如果手边有这几种示波器可以试一试,切身体会一下。相信楼主会对底噪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

网友:
王婆卖瓜的文章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2015-10-14):
引用 网友B:
很多朋友都有购买耳机的经验,当我们穿梭在琳琅满目的电子市场中,各种造型和价位的耳机让我们无所适从,有 ...

就想问下耳机的噪音是哪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