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信水表方案——周立功单片机

楼主(2014-09-16):
       短信水表方案

      短信水表方案是基于Freescale Kinetis L系列MCU(MKL33Z64VLH4)的一项智能水表解决方案,此方案通过水量采集模块采集用水量,经过MCU处理然后通过LCD显示出来,同时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发送给用户,方便快捷。本方案可以检测水压状况,出现意外及时关闭水闸,确保安全。本方案采用低功耗设计,更加的节约能源,同时本方案还外扩了以块EEPROM,及时的存储水量数据,防止掉电后数丢失。

实物展示

网友:
不知这个低功耗 待机能达到多少uA

网友A:
版主是不是被盗号了?这广告太明显了吧?还是收费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是不是被盗号了?这广告太明显了吧?还是收费过了?

是我发的,没有被盗号,后面会有一个专门的论坛子模块介绍飞思卡尔合作伙伴的方案

网友:
这待机电流得多大啊

网友:
请问用的什么电源,低功耗设计,低到什么程度。

网友:
比较关心,能自发电吗?

网友B:
虽然是商业论坛,但希望遵守论坛规定,不要用大字体。大字体,手机党看得蛋疼。

网友:
周立功的东西都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是商业论坛,但希望遵守论坛规定,不要用大字体。大字体,手机党看得蛋疼。

你是说你要用默认字体吗?

网友:
比较关心电池可以使用多久,GSM 模块应该比较耗电,除非设定好在一定的时间发送短信出去,其余时间关掉GSM 的电源

网友C:
电池是个问题,电池没电怎么发短信,怎么计量用户用水量?

网友:
字体是偏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是个问题,电池没电怎么发短信,怎么计量用户用水量?

头像好创意

网友:
智能抄水表方案

网友:
关注天线位置

网友:
天线呢,天线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终于有公司把方案做出来了

网友:
这个技术不是问题。取决于自来水公司有没有整体的方案和推广意愿。

网友:
低功耗设计,低到什么程度。

网友:
有详细的资料没,功耗怎么样

网友:
想知道怎样供电

网友:
是的,用什么供电?

网友D:
如何通过短信的方式?难道是需要一张SIM卡?

网友:
应该需要SIM卡

网友:
用sim卡,走GSM或3G网络,那功耗低不了啊

网友:
可能用的是一般的3.6V的锂亚电池,平时GSM模块处于掉电状态,每周或每月唤醒MCU向用户发送用水量信息。技术实现上不是问题,关键在于推广。

网友:
很好奇它怎么检测水压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何通过短信的方式?难道是需要一张SIM卡?

貌似必须通过卡。我就有个问题。短信水表,如果仅仅发送给用户的话,用户成本有点贵呀。

网友:
我来看用什么供电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貌似必须通过卡。我就有个问题。短信水表,如果仅仅发送给用户的话,用户成本有点贵呀。 ...

对的,还要办一张电话卡,这是一个问题,最好是那种只有短信套餐的。
为何不通过无线网络呢?

网友:
每个水表要一张sim卡?

网友:
应该改同电表一样,可通过UART通讯到一个采集器(可以采集多个水表),再发短信

网友:
敲门   查水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的,还要办一张电话卡,这是一个问题,最好是那种只有短信套餐的。
为何不通过无线网络呢? ...

小区有无线。通过无线也很方便。。。

网友:
为什么不用WIFI

网友:
比较关心短信费是谁出?

网友:
周公的东西出了名的贵,这个是产品级别的?还是只是个Demo的东西?

网友:
总感觉周立功的东西好贵!!!

网友:
低功耗 还是可以的
客户动不动问,产品不更换电池能用几年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热力表之类的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发的,没有被盗号,后面会有一个专门的论坛子模块介绍飞思卡尔合作伙伴的方案 ...

增加了合作伙伴,广告费变不变呢

网友:
LZ可以上图纸代码资料吗?这个很感兴趣!

网友:
我在想用的是什么电池。

网友:
同理,比较关心供电方式和功耗

网友:
感觉不错啊。水表多不会互相干扰吗?

网友:
不知道最终通信费用加到水费里还是自来水公司掏,这么蛋疼的设计。

网友F:
我们现在有的方案是:将多个水表采集到一个集中器,然后集中器利用GSM模块与自来水公司通讯,得到水表读数;如果要实现这短信通知功能,只要用户登记一个号码就能实现了。在每一个水表上都实现短信通讯,这成本和功耗是很难做到满意的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们现在有的方案是:将多个水表采集到一个集中器,然后集中器利用GSM模块与自来水公司通讯,得到水表读数 ...

这才应该是正解,集中器用GSM通信上传,水表都用GSM会很蛋疼。供电,成本,信号都将成为问题。

网友:
之前买过一套类似的系统,偶尔会出现不停的发短信,手机短信都爆满了,现在在吃灰了!这种功能方案好做,就是实际使用的实用性和可靠性要做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才应该是正解,集中器用GSM通信上传,水表都用GSM会很蛋疼。供电,成本,信号都将成为问题。 ...

集中器用GSM通信上传, 这个集中器在实际应用场合装在哪里?  不会是某一用户的水表上,比如楼下101室?

网友:
引用 网友H:
集中器用GSM通信上传, 这个集中器在实际应用场合装在哪里?  不会是某一用户的水表上,比如楼下101室? ...

既然是集中器,肯定不会在水表上了,集中器的安装就不像水表那样受很大限制了,可以充分考虑信号,电源等因素了。

网友:
如果这样的模式,那么也不算很先进.10多年前就有了,每户的水表通过集中器链接到采集箱。不过以前的水表内部的水量传感器没现在现金,集中器也是人工拿抄表仪去读的,现在用上了GSM无线。
这种水表的核心技术在于传感器和低功耗。如果表头用电池至少能用10年。如果表头不用电池,那么将电源安装在集中采集箱里面,只有采集数据的时候才瞬间通过导线给表头供电,读取数据。
还有一种,无线供电。

网友:
楼上的所有的朋友,如果你们对我们的这个方案感兴趣和想入手的,可以联系我们公司的销售人员,详细的联系方式可以在我们官网上获取

网友:
详细资料呢

网友I:
该方案的详细资料目前还不会在阿莫论坛上发布出来,如果有对我们这个方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系我们公司当地的销售人员,联系方式的获取方式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获取,直接点击这个周立功单片机,就可以找到你所在地相关销售人员的电话。

网友:
无线合适些。

网友:
现在趋势是,超声波水表

网友:
超声波水表?

网友:
用电和耗电是个问题

网友:
水流动的时候可以推动发电机给电池充电,这样是不是可以长期供电?

网友J(2014-11-28):
引用 网友I:
该方案的详细资料目前还不会在阿莫论坛上发布出来,如果有对我们这个方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系我们公司当地 ...

你是zlg本人吗?还是销售?还是技术?

网友:
能通过水流发电提供CPU工作么?

网友(2015-01-08):
引用 网友J:
你是zlg本人吗?还是销售?还是技术?

你好,这个ID是由我们公司的技术支持人员来维护的哦

网友:
链接地址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