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f531程序烧写到外部Flash不能看到正确的现象

楼主(2014-09-16):
我用仿真器调试的时候能有现象(led一闪一闪)
http://www.openadsp.com/jishu_detail.asp?infoid=187
http://www.openadsp.com/jishu_detail.asp?infoid=190
烧写是按照这个链接来的

我的外部SDRAM是mt48lc8m16a2(16M),dsp是bf531,外部并口Flash是sst39vf1601(2M)

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求大神指导,
thanks~###

楼主:
不知道玩adi dsp的多不多

网友:
首先要确定你的板子是不是设置成外部并行boot

网友A:
方便的话可以贴个原理图看看,我曾经鼓捣过bf5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可以贴个原理图看看,我曾经鼓捣过bf531

BMODE设置是对的,
下面是Flash的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可以贴个原理图看看,我曾经鼓捣过bf531

这个Flash的图是参考网上一个网友的, 这个只连接了ams0 、 ams1 貌似只能寻址2M的Flash,  下图是一个能寻址4M的Flash的图,不过我每看懂,搞不懂AMS0~3的时序

网友A:
bf531的外部总线直接支持16位flash的接口,ams信号直接与flash的片选连接。
另外我记得并行boot的寻址空间是固定的,具体我忘了是哪个ams映射的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bf531的外部总线直接支持16位flash的接口,ams信号直接与flash的片选连接。
另外我记得并行boot的寻址空间 ...

如果只是直接将AMS0连接到Flash片选的话,只能寻址1M的地址,如果要寻址2M,4M,呢?
另外、板子上电启动后加载Flash的数code到SDRAM的位置是编译时候就分配好了的么?

楼主(2014-12-16):
最近一个板子,程序烧进去,有时能boot成功,有时不能boot,不知道咋回事,是不是硬件上某个电平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