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l05 gpio pb0怎么配置成推挽输出(已解决)

楼主(2014-09-16):
如题,看了数据手册  没有找到。

网友A:
应该直接配置成输出模式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直接配置成输出模式用

o配成输出模式就是推挽输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o配成输出模式就是推挽输出吗

我是这么使用的,具体手册上没见讲

网友B:
只看到过开漏输出、高驱动能力输出,没有见过推挽输出这个说法。
以前用NXP的M3倒是遇到过一个叫中继输出的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看到过开漏输出、高驱动能力输出,没有见过推挽输出这个说法。
以前用NXP的M3倒是遇到过一个叫中继输出的 ...

高驱动能力输出怎么配置,你是在哪看到的

网友:
应该是默认推挽+可选的上拉或下拉。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驱动能力输出怎么配置,你是在哪看到的

高驱动能力在参考手册PORT章节有寄存器PORTx_PCRn的DSE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驱动能力在参考手册PORT章节有寄存器PORTx_PCRn的DSE位。

嗯                    谢啦

楼主:
PTA12、PTA13、PTB0 和 PTB1 用户可以通过相关的 PTx_PCRn[DSE] 控制位为 I/O 选择高驱动和标准驱动功能。 其他所
有 GPIO 仅为标准驱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PTA12、PTA13、PTB0 和 PTB1 用户可以通过相关的 PTx_PCRn[DSE] 控制位为 I/O 选择高驱动和标准驱动功能。  ...

我知道仅有几个引脚有这高驱动电流输出能力,具体哪几个还得看手册。
难道一般输出不是推挽结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仅有几个引脚有这高驱动电流输出能力,具体哪几个还得看手册。
难道一般输出不是推挽结构吗? ...

这个还需要在好好看看数据手册,反正我现在认为高驱动和推挽输出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