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如何烧录hex文件

楼主(2014-09-16):
使用iar生成hex文件,如何烧录hex文件,因为不可以给工厂源代码,只可以给hex文件给他下载烧录

网友A:
摆渡MSP430编程器!

网友:
我也同问,难道非得编程器

网友:
BSL也可以的
还有通过仿真器也可以直接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摆渡MSP430编程器!

我有编程器,可是没有下载软件,开发使用iar,可是给别人烧录的话只能给hex文件之类的,不可以给源代码

网友:
你有编程器,难道不知道配烧写软件?

网友B:
TI官网上有工具flash tools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官网上有工具flash tools

flash tools好像是命令行的啊,有没有图像界面傻瓜式的那种

网友:
用BSL下载可以烧录

网友:
BSL下载 软件叫什么FET430...

网友:
学习新的芯片,我一般是买开发板,软件配套方便一点,

网友:
量产用 MSP430 GANG 吧, 脱机下载很方便,快速稳定.

网友:
FET-Pro430 Elprotronic 配仿真器也可以.

网友C:
你的编程器是什么型号,在哪里买的就找谁要啊,不行就在网上找下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编程器是什么型号,在哪里买的就找谁要啊,不行就在网上找下也可以的 ...

msp-fet430uif,lsd-fet430uif

网友:
引用 楼主:
msp-fet430uif,lsd-fet430uif

这个只是USB的仿真器,可以配合其他软件编程的,还可以烧熔丝,只要这个功能没有被阉割掉

网友:
http://kurt.on.ufanet.ru/
http://kurt.on.ufanet.ru/files/mspfet_161014.zip

网友D:
  用TI 自已的 uniflash 很好用的.

网友E:
普通的hex可以逆编译

网友:
我的怎么是txt的~这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
这款软件本人一直在用 推荐 已添加msp430.dll

网友:
买烧写器,1脱8,msp gang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TI 自已的 uniflash 很好用的.

好像是命令行的啊,不是界面容易操作的

楼主:
具体使用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普通的hex可以逆编译

如何逆编译

网友:
好像串口可以

网友:
一般少有去进行逆编译的...费时费力还不如自己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