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才发现某宝或阿里上的Kinetis 系列mcu价格一般是假的

楼主(2014-09-16):
今天才发现某宝或阿里上的Kinetis 系列mcu价格一般是假的,而且很多是没现货的。
而stm32系列mcu价格一般是真实的,而且是有货的。
真想把那些乱标价格的商家全部投诉一遍,
乱标价格的行为,不但欺骗我们的感情,还浪费了我们的时间!

网友A:
记得FSL板块版主说过,要小心在taobao上买的芯片。

网友B:
哈哈,虽然我拿个个02的板子,学的心情都没有,芯片不好买,买个芯片,一经过代理,好好的人,马上就变成孙子了,我就不干了……

网友:
LZ    图样图森破

中国到处都是玩的心计,TMD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虽然我拿个个02的板子,学的心情都没有,芯片不好买,买个芯片,一经过代理,好好的人,马上就变成孙 ...

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虽然我拿个个02的板子,学的心情都没有,芯片不好买,买个芯片,一经过代理,好好的人,马上就变成孙 ...

你这个简直就是浪费资源,浪费资源也就罢了,还说出来,你怎么能这样呢?

网友:
这说明Kinetis 系列mcu的现货少。都要定货。

网友:
最可笑的是,很多卖家还标榜诚信,直拍,拍了,然后说没有,要不就是价格错的。直接拉黑!!弄脏了诚信这俩字!

网友:
某宝一些卖小容量TF卡也是假的,用128M的改标成1G的。

网友:
网上购买找了半天 看了N多 最后找了合适的 却说没货或价格不对 确实很让人生气

网友:
是不是大量铺货早期都是这样,记得一开始stm32也是哪都买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FSL板块版主说过,要小心在taobao上买的芯片。

宝上买过飞思卡的8位机,和所谓的代理那里买的价格差别巨大,代理说宝上是假的或是翻新的,我直接买1K, 难道有这么多翻新的。
用了些也没什么问题。
感觉就是渠道上面确实要搞的亲民些。

网友:
淘宝上一些大的卖家还是可以的,那些小卖家就算了,还有就是正规公司找代理商吧。搞销售的有单子总比没有好。苍蝇再小也是肉啊。

网友:
淘宝上就这个操行,以前搜xmega的结果也是这样

网友:
一方面确实买的少了- -一方面确实挺烦淘宝上那些卖芯片的,价格麽,标的都是1块,1毛,然后宝贝介绍让询价,上来询价第一件就是问要多少,一副买的少我就不理你了哦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实话。

老大,你有机会代理飞思卡尔的芯片吗?方便很多人购买,芯片样品买的少,加个几块钱,很多人还是愿意购买的

网友:
STM32的成功在于它易购买,taobao上随随便便就能买到,价格也透明,还有众多的开发板,做项目还是优先STM32,FSL的样片申请3次被拒,想在taobao买不是没货就是高价,找代理几片根本就不鸟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实话。

其实也不一定要代理全系列的,像MSP430, 很多人都会买管脚少的,价格便宜的MSP430F2011 MSP430G20XX等,也有买开发板常用的MSP430F149,MSP430F169,……像ST的,STM8S003,STM32F103,……也是比较少的种类
飞思卡尔估计以后大家使用的时候,也应该是:开发板上有的,价格低的,几款高端的芯片的,应该不会超过20种,
只不过做代理的,一开始可能要交很多钱

网友:
飞思卡尔唯一的亮点就是用在汽车上比较多,其他无一是处,感觉是一帮子官僚在管理。推广个芯片老是围绕着老用户转圈,根本不明白什么叫推广。

网友: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用飞思卡尔开发产品要慎重了!

网友:
LZ好厉害啊,直接投诉

网友:
STM32毕竟容易买啊,这也是人家成功的原因之一啊。

网友:
标低价,询价的,直接略过,没必要浪费时间,让这种商家做不到生意

网友:
量少确实不待见,这行都差不多的

网友:
感觉芯片的代理商都一样 都比较忽视散户

网友D:
淘宝卖芯片的很多都是标一个很假的价格,然后你一咨询,量少人家根本不鸟你,基本都是无货。但是,如果量大,也不会有人去淘宝买芯片。

网友:
所以,购买kinetis的芯片请到正规渠道,我们的代理商那边肯定是正品。否则芯片不能保证正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淘宝卖芯片的很多都是标一个很假的价格,然后你一咨询,量少人家根本不鸟你,基本都是无货。但是,如果量大 ...

量少,你们可以去易络盟网站买。也是我们的代理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量少,你们可以去易络盟网站买。也是我们的代理商。

我司只做样机的项目都是上易络盟买,代价就是比较贵
自己一律使用ST的来评估,主要是购买方便,当然,目前可以采用Freescale的来评估,代价是小批量要为买料的事郁闷了

网友:
易络盟确实好贵啊

网友:
小批量申请样片,大量的话可以去找代理商啊,比如mouser之类的

网友:
当头一棒啊!心凉了。

网友:
我去年在某宝上买KL25,要QFP80引脚的,开始说有货,能发货,我等了几天,然后说80引脚的没货,说有QFP64的,之前说有80的是因为没数过引脚数说错了,哎,坑啊!!

网友:
淘宝上的飞思卡尔Kinetis芯片很多假货,论坛里之前一位兄弟就买了256的芯片结果怎么都无法操作后128K的flash
结果通过查看芯片寄存器看出这就是128K Flash的芯片,只不过mask被改成了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