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搞的LDI-激光直接成像工艺 ,各类BGA板还会远吗?

楼主(2014-09-16):
嘉立创搞的LDI-激光直接成像工艺 ,据说最小线宽能到 0.015 mm ( 0.5mil )  ,  PCB布线扇出能力大解放呀 ! 这是真的吗 ?   搞定各类BGA板还会远吗?  如果实现 , 简直就是引发PCB行业地震的节奏了

各位抱歉 , 最小线宽计算错误了 , 应该是 0.015毫米 。

网友:
1.5um的线 什么概念

网友:
真的还是假的啊,刚上了嘉立创的网站,还没有消息。

网友:
成像是成功了, 腐蚀控制得住?

网友:
可以省好多曝光胶片了

网友:
那个迅捷还是什么高大上的打样,2000元开工费打样双面板的,最好好像能够做0.02还是多少来的,成品率也不怎么好,大概三五块就要报废一块。

网友:
期待嘉立创支持线宽线距0.1mm PCB打样

网友A:
激光直接把铜箔烧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激光直接把铜箔烧掉?

与激光成像相反的传统叫接触成像技术,只是成像,不是腐蚀
可以做到4000DPI的分辨率哦

网友:
都朝半导体蚀刻分辨率发展了!

网友:
估计那膜还是过不了关的

网友B:
是否就不用化学腐蚀了呀?

网友:
直指半导体工艺水平,而且是在PCB板上.有点狠...表示木有见过....

网友:
谁来科普下相关知识

网友:
关键是腐蚀那一关的成品率有多少。

网友:
膜不行吧 听说干膜工艺极限是4mil 求科普
lpkf的激光雕刻机倒是可以达到这精度 但价格 。。。

网友:
还是等官方消息吧

网友:
15um?蚀刻的精度没这么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否就不用化学腐蚀了呀?

成像不是蚀刻,还是需要腐蚀的
做IC也是光刻机成像后腐蚀出来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成像不是蚀刻,还是需要腐蚀的
做IC也是光刻机成像后腐蚀出来的哦

IC的不是叫什么溅射的工艺么,差别应该很大的吧,对这方面不是很了解

网友:
这是要单面板做BGA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