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6M RFID的PCB天线

楼主(2014-09-16):
最近在画一个RFID读卡的板 但是天线这块不知道怎么入手,网上也没有找到详细的一些教程,求大神给讲解下天线的线宽、线距和天线的面积怎么来算能达到比较理想的效果?

网友A:
李明洋有一个专门的讲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李明洋有一个专门的讲解。

能否给个地址

网友:
我需要一个直径28CM以内的圆形PCB天线 通信距离3cm以上就可以;有推荐的资料或者参考吗? 或者够买途径

网友(2014-10-20):
看你用的什么接口芯片,有的芯片有相关说明的!

网友(2016-07-21):
李明洋的理论比较扎实,按他的方法实际中调试是比较困难的

其实主要就是线宽、间距、面积影响比较大

详细可以参考所使用方案的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