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C_AVR按键实验中DDRB不用设置也可以用PINB寄存器吗 ?

楼主(2014-09-16):
程序如下,用的是ICC编译器。
#include<iom16v.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按K4 继电器吸合
//按K5 继电器断开
/*********************************************************/
//#define JDQ_0 PORTD&=~(1<<PD7)
//#define JDQ_1 PORTD|=(1<<PD7)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i)        //1MS
{
unsigned int jj;
for(;ii>0;ii--)
for(jj=0;jj<1140;jj++)
{;}
}
void main(void)
{
         PORTA=0xff;
         DDRA=0xff;
         PORTB=0xff;
        // DDRB=(0<<PB4)|(0<<PB5);    不用这句也可以正常运行。。。。那么,DDRB还有什么用呢
        // DDRB=0xff;
        // PORTD=0xff;
        // DDRD=0xff;

   while(1)
  {
      if((PINB&0x10)==0)    //K4
       {
                  Delay(10);
               if((PINB&0x10)==0)
                   {
                        PORTA=0x00;//P0口LED亮
            }
       }

     if ((PINB&0x20)==0)     //K5
      {
         Delay(10);
         if ((PINB&0x20)==0)
               {
                  PORTA=0xff; //P0口LED灯灭
           }
      }
   }
}
不用这句也可以正常运行。。。。那么,DDRB还有什么用呢。烧写进单片机之后,居然按下K4,灯亮,按下K5灯灭,不应该是不设置这个就没有反应吗?难道说是不设置 也行?我 DDRB=0xff;也能成功。小问题,不好意思见笑了

网友A:
手册上写了很清楚,不论如何配置DDxn,都可以通过读取PINxn寄存器来获得引脚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写了很清楚,不论如何配置DDxn,都可以通过读取PINxn寄存器来获得引脚电平。 ...

看到了,对不住。学艺不精。那么,DDRB。。。还用来干啥啊

网友A:
配置端口是输出还是出入,你截图上面那个表格解释很清楚。还是先多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端口是输出还是出入,你截图上面那个表格解释很清楚。还是先多看吧

谢谢。用的太少了

网友B:
DDRB方向寄存器,I/O输入输出,理解不了就记住。多用就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DRB方向寄存器,I/O输入输出,理解不了就记住。多用就理解了

菜鸟中菜鸟,见笑了。。正在努力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菜鸟中菜鸟,见笑了。。正在努力呢,

都是这么过来的,不是一开始啥都会的,多动手,就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