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芬奇技术

楼主(2014-09-16):
TI 达芬奇技术,不知道有没有人发过,分享给大家.

网友A:
第一次听说,谢谢分享

网友:
看了以后才发现我想多了,跟达芬奇点关系都没有

网友:
高速视频处理,mark.

网友:
以为由鸡蛋想到的。。。

网友:
TI的达芬奇处理器 很有名的

网友:
没听说过,了解下

网友:
好像看到过这名字- -|不知道是啥,看看- -|

网友:
dsp高速图像处理

网友:
DM365   DM368就是。

网友:
倒腾了好多年了吧,就是个DSP处理图像

网友:
ti有段时间重点推出的系列,被名字吸引的人估计不少。

网友:
这名字听起来就高端

网友:
被名字吸引的人飘过

网友:
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 梵高 系列

网友:
是数字图像处理技术

网友:
达芬奇技术第一次听说.学习了.

网友:
TI的方案

网友:
第一次听说,学习

网友:
TI的达芬奇技术,虽然当时比较牛,但是最终还是被历史的车轮碾碎。

网友:
没听过呢

网友:
没听说过,下载来看看

网友:
这个要有Linux基础

网友B:
就是 这个要搞Linux, 感觉不好入门啊

网友C:
达芬奇 是监控COMS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达芬奇 是监控COMS芯片吗

TI的DSP芯片吧,详细的可以上TI的官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说,谢谢分享

视频图像处理用的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 这个要搞Linux, 感觉不好入门啊

双核,有ARM9,可以运行LINUX

网友D:
替楼主补充一下

作  者:彭启琮主编
出 版 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9-1字  数:512000
版  次:1页  数:308
印刷时间:2008-9-1开  本:16开
印  次:1纸  张:胶版纸
ISBN:9787121071942包  装:平装[1]

内容简介

达芬奇技术是一种数字图像、视频、语音、音频信号处理的新平台,一经推出,就受到热烈欢迎,以其为基础的应用开发层出不穷。该技术是一种内涵丰富的综合体,包含达芬奇处理器、软件、开发环境、算法库和其他技术支持等。正因为涉及的技术面广,因此有比较高的技术门槛。
本书是为了满足市场对掌握达芬奇技术的技术人员的迫切需求,也为了满足广大学生和技术人员学习和掌握达芬奇技术的迫切愿望而编写的。全书概括地介绍了达芬奇技术所包含的各个方面,以便读者有一个总体的了解,为进一步学习和研究打好基础。

目录

第1章 概述
1.1 DaVinci技术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和创新
1.1.1 数字视频所面临的挑战
1.1.2 API的强大功能
1.1.3 支持实时操作系统Linux及windows CE
1.1.4 实际的视频
1.1.5 编程的灵活性
1.2 DaVinci技术的内涵
1.2.1 Davinci处理器
1.2.2 DaVinci软件
1.2.3 DaVinci的开发工具
第2章 DaVinchi处理器
2.1 TMS320C64x+DSP
2.1.1 TMs320C64x/TMs320C64x+DsP的特性
2.1.2 TMs320c64x/TMS320C64x+DSP的结构
2.1.3 TMS320C64x+指令集
2.1.4 TMS320C64x/TMS320C64x+DSP的寻址方式
2.2 TMS320DM644x DMSoC DSP子系统
2.2.1 概述
2.2.2 TMS320C64x+大模块
2.2.3 存储器映射
2.2.4 ARM内部存储器
2.2.5 片内外设
2.2.6 器件外设
2.2.7 ARM—DSP集成
2.2.8 DSP子系统的时钟
2.2.9 电源管理
2.2.10 引导和复位
2.3 TMS320DM644x DMSoC中的ARM子系统
2.3.1 ARM子系统概述
2.3.2 ARM核
2.3.3 系统存储器
2.3.4 器件时钟
2.3.5 PLL控制器
2.3.6 电源与休眠控制器
2.3.7 电源管理
2.3.8 中断控制器
2.3.9 系统控制模块
2.3.10 复位
2.3.11 引导方式
2.3.12 ARM—DSP集成
2.4 TMS320DM644x的外设
2.4.1 概述
2.4.2 异步外部存储器接口(EMIF)
2.4.3 音频串口(ASP)
2.4.4 ATA控制器
2.4.5 DDR2存储器控制器
2.4.6 增强的直接存储器访问(EDMA)控制器
2.4.7 以太网媒体访问控制器(EMAc)/管理数据输入/输出(MDl0)模块..
2.4.8 通用输入/输出(GPl0)
2.4.9 内部集成电路(12C)模块
2.4.10 内部直接存储器访问(IDMA)控制器
2.4.11 DsP子系统中断控制器(INTc)
2.4.12 多媒体卡(MMC)/安全数字(sD)卡控制器
2.4.13 节电控制器(PDC)
2.4.14 脉冲宽度调制器(PwM)
2.4.15 串行外设接口(SPI)
2.4.16 64位定时器
2.4.17 通用异步收发器(uART)
2.4.18 通用串行总线(uSB)
2.4.19 VLYNQ接口
2.4.20 视频处理后端(vPBE)
2.4.21 视频处理前端(vPFE)
2.5 其他的DaVinci处理器
2.5.1 TMS320DM6441处理器
2.5.2 TMS320DM643x处理器
2.5.3 TMS320DM355处理器
2.5.4 TMS320DM64x处理器
2.5.5 TMS320DM6467处理器
第3章 DaVinci的软件
3.1 xDAIS和xDM
3.1.1 xDM和xDAIS之间的关系
3.1.2 xDAIS界面
3.1.3 xDAIs和xDM的优越性
3.1.4 如何建立和验证符合express DsP的算法
3.1.5 建立和验证符合xDAIS和xDM的算法
3.1.6 修改自己的算法,使其符合xDM和xDAIs
3.1.7 测试Codec Engine里的用户算法
3.1.8 多媒体框架产品(MFP)
3.2 Codec Enzine
3.2.1 为什么要使用Codec Engine
3.2.2 Codec Engine在应用程序结构中的位置
3.2.3 用户的角色
3.2.4 Codec Engine的安装和设置
3.2.5 Codec Engine的目录结构
3.2.6 使用范例应用程序
3.2.7 使用Codec Engine API
3.2.8 VA类型:视频、图像、语音和音频
3.2.9 关于dSP存储器
3.2.10 DSP的实时处理问题
3.2.11 软件跟踪
3.3 CodIec Engine框架和xDAIS算法包
3.3.1 启动
3.3.2 建立包
3.3.3 建立一个发布包
3.3.4 开发一个xDM Codec
3.3.5 支持非xDM的算法
3.3.6 建立Codec Engine扩展
3.3.7 设计一个新的应用程序界面
3.3.8 开发存根和骨架
3.3.9 打包和配置核算法
3.3.10 非xDM存根和骨架的范例:SCALE
3.4 DSP/BIOS LINK
3.4.1 DSP/BIOS LINK的软件结构
3.4.2 DSP/BIOS LINK的主要成分
3.4.3 DSP/BIOS LINK源代码的布局
3.4.4 定制和配置所建立的开发环境
3.4.5 建立源代码
3.5 Linux
3.5.1 概述
3.5.2 Linux的主要开发工具
3.5.3 构建基于Linux的嵌入式系统
3.5.4 MontaVista Linux的特点
3.5.5 DaVinci的Linux开发流程
3.6 基于Davinci的数字媒体软件
3.6.1 H.264 Baseline Profile(BP)编码器和解码器
3.6.2 wMV9解码器
3.6.3 WMA9(WindOWS Media 9 Series Audio)解码器
3.6.4 MPEG-4/H.263 COdec
3.6.5 MPEG-2解码器
3.6.6 解内插库(Deinterlacing Library)
3.6.7 JPEG编码器/解码器
3.6.8 G.711编码器,解码器
3.6.9 MPEG—4 AAC—HE解码器
3.6.10 MP3解码器
3.7 TMS320C64x+IMGLIB图像/视频处理库
3.7.1 概述
3.7.2 特性与优点
3.7.3 安装IMGLIB
3.7.4 使用IMGLIB
3.7.5 IMGLIB函数介绍
第4章 开发工具与软件
4.1 适用于DaVinci的CCS
4.1.1 v3.2的更新
4.1.2 CCS IDE v3.3
4.2 XDC(eXDress DSP Components)
4.2.1 XDC术语
4.2.2 使用基于xDc的软件包
4.2.3 写C代码
4.2.4 处理配置
4.2.5 编译和连接
4.3 数字视频评估模块(DVEVM)及其使用
4.3.1 DVEVM概述
4.3.2 DVEVM的硬件设置
4.3.3 运行演示软件
4.3.4 DvEvM的软件设置
4.3.5 启动建立开发环境
4.3.6 为用户的目标板重建DvEVM软件
4.3.7 建立一个新的Linux核
4.3.8 引导新的Linux核
4.4 数字视频软件开发包(DVSDK)
4.4.1 概述
4.4.2 DVSDK的主要特点
4.4.3 可视化数据分析器
4.5 DaVinci系统级指标测试
4.5.1 概述
4.5.2 DVEVM演示范例软件说明
4.5.3 所需要的设备和软件
4.5.4 测量演示范例程序的处理器负载
4.5.5 关于DM644x soC分析器的结果
4.5.6 演示范例的存储器使用
4.5.7 演示范例的功耗测量
第5章 DaVincj技术应用案例
5.1 建立一个小的Linux核
5.1.1 所需的环境
5.1.2 性能选择及建立核的步骤
5.1.3 建立一个RAM DISK文件系统
5.1.4 支持应用程序
5.1.5 将信息复制到NOR Flash
5.1.6 引导
5.2 DVEVM/DVsDK用于编码的演示范例
5.2.1 概述
5.2.2 应用程序设计
5.2.3 配合应用程序
5.3 DVEVM/DVSDK用于解码的演示范例
5.3.1 概述
5.3.2 应用程序设计
5.3.3 配合应用程序
5.4 DVEVM/DVSDK用于编码和解码的演示范例
5.4.1 概述
5.4.2 应用程序设计
5.4.3 用其他的Codec来替换该编码和解码算法
5.5 运行在DM6446上的活动JPEG演示范例
5.5.1 演示范例简介
5.5.2 演示范例包的内容
5.5.3 从DM642移植到DM6446
5.5.4 运行
5.5.5 重新编译演示范例
参考文献

网友:
到底是什么技术,,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替楼主补充一下

作  者:彭启琮主编

多谢啦,搞图像视频处理的人应该大部分都看过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