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个外围原料少的小功率ac-dc芯片

楼主(2014-09-16):
设计产品是一个墙壁开关,pcb大小受到限制,想做一个输入是220市电,输出是5v直流的电源单元,要求体积尽量小,隔离的。有没有做过的朋友推荐个芯片呢

楼主:
电流200ma@5v要驱动一个继电器,这个留有余量,现在找了dk106和lnk306两个离线式电源方案,明天仔细斟酌

网友:
芯片体积还好,那么小的磁芯你如何加工?

网友:
LT应该有吧,选开关频率上兆赫兹的,一般体积比较小

网友:
就驱动个继电器?直接阻容降压算了,继电器本身就是隔离的

网友A:
淘宝买个山寨苹果绿点砸掉外壳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买个山寨苹果绿点砸掉外壳用。

好办法,我去砸个,看看什么芯片的

网友:
dk106可以的,用10骨架

网友:
一般都用一体但开关电源,体积也不大

网友:
直接买一个充电器,拆开直接用吧。

网友:
还是买个好点的充电器拆来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买个山寨苹果绿点砸掉外壳用。

如果是用,绝对王道。多买几个坏了,换

网友:
LT应该有

网友:
做产品的,有些担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