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惑]用keil怎么开发Kinetis系列mcu(已解决)

楼主(2014-09-16):
打开现在自己电脑装的keil  在device里面找不到飞思卡尔的Kinetis系列mcu    而且在arm里面也找不到cortex-m0+    如果想要用keil开发Kinetis的m0+芯片    在keil里怎么设置?    还是要升级keil版本才可以?     谢谢!

网友A:
为啥不用IAR, 我自认为IAR最好,仿真能力强,官方也有提供IAR的例程,

楼主:
主要是一直用keil   用习惯了  iar破解很困难   正版买不起

网友B:
楼主装的是Keil 51还是Keil AR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用IAR, 我自认为IAR最好,仿真能力强,官方也有提供IAR的例程,

我想问一下   这些官方库在哪里下   飞思卡尔官网走了一圈   没有发现    没有st明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一下   这些官方库在哪里下   飞思卡尔官网走了一圈   没有发现    没有st明显啊 ...

  哥们进入你要用的芯片的首页,然后找下 softwar下面就有,你仔细看看下面的解释,很好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装的是Keil 51还是Keil ARM?

用的是keil arm  4.12版本    是不是得更新版本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keil arm  4.12版本    是不是得更新版本才行?

可能是版本老了一点,4.12的时候貌似飞思卡尔还没有出cortex核的芯片

楼主:
ARM MDK-Lite supporting Freescale Kinetis devices
Version 5.10

是不是需要升级到5.10版本及以上才行

还有飞思卡尔的k系列  有像st那样的官方库吗?  有的话能否给个链接   谢谢

网友:
可能是楼主keil的版本过低,可以参考之前坛友的帖子,有详细介绍。

网友:
keil 4.72完美支持,用了一段时间没见异常。可以试试。

网友:
可以考虑使用KEIL 5 , 支持的芯片挺多的

网友:
为啥不用IAR

网友:
建议用KEIL 5吧,应该是版本过低。

楼主:
好的   谢谢各位

网友:
常识了,找不到芯片型号,升级版本。

网友:
楼主需要升级你的Keil MDK软件版本,现在最新的MDK5.11a好像。
你可以参考版主分享的一个帖子内容升级飞思卡尔的芯片

【经验分享】PE10.4工程导入MDK5.11a编译环境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2402-1-1.html

网友:
我现在用5.10,貌似用5.11有问题,主要是我opensda下载时不能选芯片型号。用5.10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