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RDM-KE02开发板上的MMA8451不稳定,初始化有一定(已解决)

楼主(2014-09-17):
使用 FRDM-KE02开发板,硬件IIC自己写的代码成功运行过,后来写器件地址应答正常,写寄存器地址时死在等待里,使用官方代码有时成功有时无法初始化也是死在写寄存器后的等待里。
找不到原因,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楼主:
有用过飞思卡尔硬件IIC的坛友吗?之前用STM32的IIC已经非常受伤了,一定要模拟吗?

网友A:
同样受到STM32 库函数操作IIC的伤害。
能用模拟就用模拟的吧 ,能达到目的就行,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的都是好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受到STM32 库函数操作IIC的伤害。
能用模拟就用模拟的吧 ,能达到目的就行,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的都 ...

解决了,飞思卡尔的硬件IIC还手机实用的,我把MMA8451补焊后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飞思卡尔的硬件IIC还手机实用的,我把MMA8451补焊后解决了。

哈哈    恭喜啦   还是得靠自己 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解决了,飞思卡尔的硬件IIC还手机实用的,我把MMA8451补焊后解决了。

难道就是因为虚焊导致的通信不正常吗?
额 这个芯片虚焊或焊的半死不活的问题,还真的很难查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就是因为虚焊导致的通信不正常吗?
额 这个芯片虚焊或焊的半死不活的问题,还真的很难查出 ...

QFN封装,开发板上锡不多,没有浸润焊盘加了点。

网友:
楼主有没有注意这个:
之前也被折磨了下,后来就兆赫兹无压力了。

网友:
有些芯片有这BUG文档 这个文档是针对L系列 2N97F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