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焊机为什么所有IGBT焊机不用光耦隔离做非要用变压器

楼主(2014-09-17):
拆了几个IGBT焊机都是用的变压器做隔离 为啥不用光耦 所有的都是清一色的SG3525+lm358

楼主:
都比较简单都是开环的

网友:
传说中的天下 XX一大抄?

网友A:
光耦高温长时间有老化现象,变压器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耦高温长时间有老化现象,变压器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哦,学习了

网友B:
还有光耦的输出驱动要外加电源,变压器不需要

网友:
所以搞不懂还是抄,别乱改。

网友:
6楼说法比较靠谱.

网友:
抄回来就是这样的。

网友:
变压器 可以有负压,光耦 驱动电压设计要很麻烦

网友:
四楼六楼说得有道理

网友:
光耦+隔离电源 隔离电源需要变压器 绕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耦高温长时间有老化现象,变压器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谢谢又学一招

网友:
广州烽火牌电焊机、等离子切割都是这种结构,搞不懂也是抄抄更爽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光耦的输出驱动要外加电源,变压器不需要

我目前就在做电焊机,我认为“gyzzg2030”说的非常在理。

网友:
IGBT关断需要负压,变压器做的驱动电路简单可靠。线圈总比光耦可靠

网友:
对体积没要求,变压器电路成熟可靠自然不想多找麻烦了。

网友:
其实我觉得还是成本和可靠性的原因,焊机一般工况比较恶劣。如果用光耦,需要多路电源,对于大电流的IGBT还需要加推挽。目前焊机成本已做的很低了,主流的方案中,控制部分用UC2844,可调占空比。整个机器中能用到MCU的地方就是数码管显示部分。

网友:
变压器做负压也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