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可否快速导出 GERBER?

楼主(2014-09-17):
昨天试着玩了下 AD14 发现导 GERBER 还要分好几步才能导处理。
请教下 AD 有没有快速导出 GERBER 的方法?
谢谢。

网友A:
AD9挺简单的,AD14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9挺简单的,AD14没用过

记得以前 Protel 99se 也是好复杂,分好几步来处理。

网友B:
设置一次后,再次导出时应该可以一次完成吧。反正PADS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一次后,再次导出时应该可以一次完成吧。反正PADS可以

PADS 很方便, 那个 CAM 设置还可以导出来给别的 PCB 使用.
PADS 的 Gerber 可以一键导出.
不知道 AD 有没有这样的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PADS 很方便, 那个 CAM 设置还可以导出来给别的 PCB 使用.
PADS 的 Gerber 可以一键导出.
不知道 AD 有没 ...

用过PADS后不想在用A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PADS后不想在用AD了

我也没办法呀, 因为 对方给的是 AD 文件.

网友:
如果懒的话,直接输出ODB++.

网友:
只用过protel 99se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没办法呀, 因为 对方给的是 AD 文件.

那就没办法了,对方用吧。AD导入PADS后也有一堆问题。如果器件较少,可以考虑导入到PADS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同感,AD的确不好用

刚工作时还用的PRETELL 99 呢,后来改用PADS直到现在。现在每次打开AD,看见那么多菜单就晕!

网友:
导过一次,挺麻烦的,还是直接给源文件方便.

网友:
AD设置一次导出gerber以后,往后都基本上直接下一步了

楼主(2014-10-26):
另外请教下 AD 输出的 GERBER 可否在设置里设定好文件名和后缀? 记得以前的 Protel 99se 是不可以的。

网友D(2020-04-11):
同问,AD都发展到20.0了好像还是没有一键导出Gerber的功能,而且导出Gerber的那些神操作非常让人难理解。

网友:
用outjob文件,一键导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问,AD都发展到20.0了好像还是没有一键导出Gerber的功能,而且导出Gerber的那些神操作非常让人难理解。 ...

一键导出gerber  一键导出bom (可以带模板) 一键导出各种输出文件 都可以实现的。  强大的outjob功能了解一下。

网友:
果然厉害,待会学习一下!
顺便提个问题,我有一个PCB文件用AD19.1.7打开输出BOM没有问题;AD20.0.13打开输出BOM表只有9片74HC245,PCB上明明有10片74HC245,那个U1不见了!
麻烦大侠看看是否是软件BUG。

网友(2020-09-30):
引用 网友D:
同问,AD都发展到20.0了好像还是没有一键导出Gerber的功能,而且导出Gerber的那些神操作非常让人难理解。 ...

对啊,设置完规则一键导出,不过前提是可以设置,因为有些板子不规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问,AD都发展到20.0了好像还是没有一键导出Gerber的功能,而且导出Gerber的那些神操作非常让人难理解。 ...

楼上给出答案了,我还不知道有这个功能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