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t-pro430提示All memory Blank checking............. failed

楼主(2014-09-17):
使用fet-pro430烧写的时候提示pass,但是All memory Blank checking.............         failed提示失败,这个是怎么回事,程序是已经烧录进去了,可是好像无法检查所有内存块的啊,会不会影响程序烧录的啊,有懂的麻烦说一下

网友A:
可以不管它.还有注意一下信息段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管它.还有注意一下信息段的数据

注意一下信息段的数据,具体是指什么

网友:
  没事,不用管

楼主:
这是为什么的

网友:
先擦除,再点编程试试。

具体原因你打开工程项目生成的.txt文件看看内容就能猜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