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分10秒处的车子是怎么实现 横着走 的?

楼主(2014-09-17):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g4NTMxNjU2/v.swf

网友:
搜索麦克纳姆轮

网友:
车轮的轮缘都是滚子,应该是跟这个有关系。

网友:
轮子里面不是装了小斜轮? 你买一台rovio看看

网友:
这轮子不错呀
百度“全向轮”貌似有:

网友A:
全向轮:ominidirectional wheel

参考俺头像

编辑原因:补充说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全向轮:ominidirectional wheel

参考俺头像

你这个不对,你这个轮子在4轮情况无法横向移动,麦克纳姆轮是瑞典麦克纳姆公司的专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不对,你这个轮子在4轮情况无法横向移动,麦克纳姆轮是瑞典麦克纳姆公司的专利。 ...

不能全向移动,咋能叫做“全向”轮呢

楼主:
真是万能的坛!感谢楼上各位

网友:
全向轮   差速控制就能实现任意方向运动  不过只能在平整的地面

网友:
这轮子真复制,使用成本也不低

网友:
专利在中国已经十年到期了。

网友:
专利在中国已经十年到期了,那就可以开始发扬光大了.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长见识了。。。
sorry,刚才网络问题,发了两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不对,你这个轮子在4轮情况无法横向移动,麦克纳姆轮是瑞典麦克纳姆公司的专利。 ...

卐字形安装也能移

网友:
前后的轮子是对称安装的,
控制前后轮子正反转就可以横移
一正一反左移
一反一正右移
两正前移
两反后移

网友:
有了这样停车 车位不就好找了,,,??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那机器挺牛B

网友:
是摄像机镜头在动吧。

网友:
轮子也这么强大

网友:
这机器牛啊

网友:
这机器看着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
见识了呀~~

网友:
轮子上面有轮子,牛逼

网友:
, 真是万能的坛啊.

网友:
造飞机的工厂

网友:
在横移的时候,
左前轮往后转,左后轮往前转
右前轮未知,右后轮往后转,
猜测右前轮是往前转。
这样从力学的角度分析,貌似有可能能做到平移。

网友:
很强很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