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北航“小书童”写毛笔字机器人设计原理?

楼主(2014-09-17):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YyNDI1MzI=.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MzNzQ4MzIw.html

求解答,这个上位机软件编写是用什么写的,机械三维动画效果很酷炫啊,还有写毛笔字机器人写的字的笔画路径是怎么设计的,是事先预定好的吗?至于六个舵机控制及三维运动原理倒还是可以理解,就像3d打印机的原理一样,难就难在上位机的编程上面。

这个作品的作者是陈中元,北航机械的毕业设计,能否有什么途径搞到他的论文,或者有什么途径搞到北航机械学院的教学计划,看他们都上过哪类课,这样就可以找到研究思路了。

网友:
把雕刻机钻头换成毛笔就OK了吧...

网友A:
估计就是 直接用字符生成的, 上下就靠粗细来调的, 没有做什么运笔的方法

网友:
看上去,不错哦

网友:
四个控制量,很神奇。

网友:
惊呆了,特别是那个捺写的不错

网友:
绳驱动啊,并联机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就是 直接用字符生成的, 上下就靠粗细来调的, 没有做什么运笔的方法 ...

应该是的,这种方法比较直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的,这种方法比较直接。

关键是那个笔画路径是怎么设计的,感觉不像是是一个个汉字事先设计好路径的,这样好很大的工作量,应该有什么算法在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就是 直接用字符生成的, 上下就靠粗细来调的, 没有做什么运笔的方法 ...

应该是粗细 就靠上下调节的吧

网友:
这个确实NB

网友:
运控卡有软件算的,就像G代码一样的指令就可以动的了。

网友:
子写的挺好看的,控制挺不错的,牛逼

网友:
真有创意,用博创的配件搭出来的,没想到这玩意还有这功能

网友:
真的不错,字也写得不错,很好奇他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
历害啊。
写的是楷书吧,不知道写草书会是怎样的。

网友:
擦,真牛逼,当年就做了个三轴的。还是硬笔。这个应该是有个字库的吧

网友:
莫非软件有专门字库G码!

网友:
要仔细看看运笔有没有规律,如果没有,就要编专用字库了。

网友:
牛人到处都是

网友:
很有创意啊,估计以后就可以很方便的画符了!

网友:
还没故宫上发条那个厉害

网友:
make 回家看...

网友:
看样子是控制七个电机,2个一组,剩下一个挫纸。2个一组的电机不同步。通过3组电机协调,控制毛笔的上下、前后、左右。和雕刻机还是有区别的,运动控制应该需要专门做。

网友:
3组电机均匀分布,每组电机里一个电机控制上面的线,一个控制下面的线。毛笔上升的时候,3租电机控制上面的电机收线,下面电机放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的,这种方法比较直接。

应该说是笔画库

网友C:
大家可能都理解错了,失量字体本来就是有路径的,解释字体即可吧?

网友:
中国知网上搜索"陈中元",只查到一个北京化工大学的论文。无此人论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家可能都理解错了,失量字体本来就是有路径的,解释字体即可吧?

是这个意思

网友(2014-10-21):
看到的都是牛人啊,我咋这么菜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