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线制(4-20mA)的变送器配线需要屏蔽吗?

楼主(2014-09-17):
请问  两线制(4-20mA)的变送器配线需要屏蔽吗?

楼主:
网上找了点资料:
在电流源输出电阻足够大时,经磁场耦合感应到导线环路内的电压,不会产生显著影响,因为干扰源引起的电流极小,一般利用双绞线就能降低干扰;两线制与三线制必须用屏蔽线,屏蔽线的屏蔽层要妥善接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找了点资料:
在电流源输出电阻足够大时,经磁场耦合感应到导线环路内的电压,不会产生显著影响,因为 ...

磁场耦合感应是电流吧
而且电流源之所以抗干扰强,是因为输出阻抗低
网上的理论正好相反,我不能理解

网友:
干扰严重吗

网友:
如果和动力线什么的一起的话 还是加屏蔽比较安心吧

网友:
一般市面上买的 我看到的都是配的屏蔽线

楼主:
井场用的,杂七杂八信号比较多,我已经按照屏蔽线设计了。

网友:
做屏蔽安全有保证

网友:
用屏蔽线且屏蔽层要单端接地

网友:
那要看现场环境了,将就不成就得讲究

网友:
环境恶劣的话,要加屏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井场用的,杂七杂八信号比较多,我已经按照屏蔽线设计了。

线路长不长?

网友:
一般情况下使用,是不用屏蔽线,用时别与动力一起走就行了

网友:
用在工业场合,电磁兼容有要求的,必须要屏蔽,看用的场合而定

网友:
不用屏蔽线,强电和弱电分开走。强电和弱点一起走就用屏蔽线。

网友(2014-11-10):
工程上,我们一直用屏蔽线

网友:
按屏蔽线设计

网友:
我们这里基本没有用屏蔽线!

网友:
必须屏蔽。做控制的基本要求。

网友:
这个必须要带屏蔽的吧,模拟的信号

网友:
看情况,空分DCS不太见到屏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