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368RAM的缩减问题,请教!

楼主(2014-09-17):
我最近在使用lpc2368片子,在用二分法查找nan flash中历史记录的应用中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二分法查找子函数中我定义了个130字节的数组,
程序每次调用这函数2~3次就直接跑到PAbt_Handler    B       PAbt_Handler。把该数组定义为全局变量后,一切正常,这个该怎么理解!虽然
现在问题解决了,可是......! 目前整个工程RAM占用了23K, 该片中32K ram的。请大侠们帮我分析下!
ulong Left_check(uchar flag,uchar *key,ulong *low,ulong *high,uchar *outstatus)
{
        ulong low_addr =0,high_addr =0,mid_addr =0;
//         uchar Tbuf[2][130];    //此处变量一定要定义为全局,为什么??????????????
        ulong mid =0;
        *outstatus=0;
        WDTFeed();
        memset(Tbuf,0,sizeof(Tbuf));

        low_addr =  *low%CREC_MAX_NUM;
        high_addr = *high%CREC_MAX_NUM;

        mid_addr = (low_addr + high_addr)/2;

        if(mid_addr == 0 || low_addr == high_addr)
                return mid_addr;
        mid = mid_addr%CREC_MAX_NUM; //相对位置

        if(mid > 0)
        {
                crec_get_zerostart(mid+1,Tbuf[0]);
                crec_get_zerostart(mid,Tbuf[1]);
                if(memcmp(Tbuf[0]+4,"\x83\x00",2)!=0 || memcmp(Tbuf[1]+4,"\x83\x00",2)!=0)
                        goto label1;
                time1 = timestr2long(&Tbuf[0][12]);
                time2 = timestr2long(&Tbuf[1][12]);
                time3 = timestr2long(key+1);
                if((time1 > time3 && time2 < time3) || time2 == time3)
                {
                        *outstatus = 1;
                        *((char *)&mid_addr+LONG_HIGH3)=Tbuf[0][18];                                //终端交易流水号
                        *((char *)&mid_addr+LONG_HIGH2)=Tbuf[0][19];
                        *((char *)&mid_addr+LONG_HIGH1)=Tbuf[0][20];
                        *((char *)&mid_addr+LONG_HIGH0)=Tbuf[0][21];
                        return mid_addr;
                }
                else if(time1 == time3)
                {
                        *outstatus = 1;
                        *((char *)&mid_addr+LONG_HIGH3)=Tbuf[0][18];                                //终端交易流水号
                        *((char *)&mid_addr+LONG_HIGH2)=Tbuf[0][19];
                        *((char *)&mid_addr+LONG_HIGH1)=Tbuf[0][20];
                        *((char *)&mid_addr+LONG_HIGH0)=Tbuf[0][21];
                        return (mid_addr+1);
                }

        }
        if(time2 > time3)    //左移
        {
label1:
                *low =low_addr;
                *high =mid_addr;
    return 1;
        }
        else                                       //右移
        {
                *low =mid_addr;
                *high =high_addr;
    return 2;
        }
}

网友:
局部变量暂存在堆栈里面,你确定你的堆栈大小够?

网友A:
你那个数组很大,有2x130=260byte 放堆栈里头,确实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数组很大,有2x130=260byte 放堆栈里头,确实不合适

别的子函数我用过更大的数组

楼主:
USR_Stack_Size  EQU     0x00001800
这个还不够吗?

楼主:
问题找到了 是内存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