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V7670做图像采集,花屏,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4-09-17):
小弟,也刚开始做这一部分,参考crazybingo的代码,就是采集不到图像,老是花屏,signaltap采集的数据如下

网友A:
看看电源干净不干净

网友:
楼主用的杜邦线吗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换成尽量短的线会好些

网友:
高大上的东西

网友:
检查时序是否满足

网友(2016-05-21):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源干净不干净

还真的有电源的影响,换了之后就不花屏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