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DM_KL25ZDemo USB-UART驱动在哪里(已解决)

楼主(2014-09-17):
在学习USB接口,FRDM_KL25ZDemo例程里有就想先看下,但半天找不到这个驱动。麻烦用过的告诉下,谢谢。

网友:
快速搭建FRDM‐KL25Z 开发平台:

楼主:
好像没提到我要的,板子早已顺利下载和调试了,FRDM_KL25ZDemo程序需要一个USB CDC的驱动来虚拟串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没提到我要的,板子早已顺利下载和调试了,FRDM_KL25ZDemo程序需要一个USB CDC的驱动来虚拟串口。 ...

在USB CDC例程中,有提供inf文件,你需要安装它,驱动才可以被PC识别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USB CDC例程中,有提供inf文件,你需要安装它,驱动才可以被PC识别出来。  ...

谢谢版主,我去找找看,没有的话再回来顶贴。
这两天正在学习USB部分,相当焦灼的。唉~

楼主:
KL25 Sample Code文件夹下 “*.inf”立马找见它,有时被各种协议搞的NC了。有比我笨的下转第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