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L系列芯片管脚中断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9-17):
KL系列管脚用做中断,能把管脚内部上拉关闭吗?

网友A:
我记得参考手册的PORT章节有拉电阻是否使能的寄存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参考手册的PORT章节有拉电阻是否使能的寄存器的。

谢谢,我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知道了。

但我没有配置过那个功能,你可以试一下。
额 这个拉电阻是指输入模式时,还是输出模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我没有配置过那个功能,你可以试一下。
额 这个拉电阻是指输入模式时,还是输出模式时? ...

输入模式才有上下拉,输出一般是推挽输出或开漏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