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机xy轴电机打滑

楼主(2014-09-17):
最近刻点东西的时候发现xy两轴电机都有不同程度的打滑,可能和前段时间切了铝块有关,现在想雕刻pcb板,发现经常跑滑,电机实际位置没动,但是mach3里面的坐标值已经变了很多.
请问这个应该怎么解决,需要换什么件吗?

网友:
哎呀 第一次沙发

网友A:
是不是联轴器松了  楼主还是直接联系阿莫比较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联轴器松了  楼主还是直接联系阿莫比较好吧

应该不是吧,联轴器从来没动过,也没有拆过机器.

网友B:
光杆丝杆加少量油,低速跑几个来回,纸巾擦干净,重新加油,再跑几个来回,如此重复数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杆丝杆加少量油,低速跑几个来回,纸巾擦干净,重新加油,再跑几个来回,如此重复数次。 ...

谢谢,回头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联轴器松了  楼主还是直接联系阿莫比较好吧

同意,可能是联轴器松了,拧紧点就完了。估计雕刻金属是累着了

网友:
联轴器松动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连轴器松,轴与板连接块脱扣,mach3输出设置错误,最后一种电机不转正圈。

网友:
会不会是光轴有点变形啊,时间久了光轴有点变形在有的段就是不太顺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光杆丝杆加少量油,低速跑几个来回,纸巾擦干净,重新加油,再跑几个来回,如此重复数次。 ...

大师,用什么油维护比较好?自行车的链条油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师,用什么油维护比较好?自行车的链条油可以不?

我用的是雕刻机配件包里的润滑油,应该是汽车的全合成机油分装的,上京东买瓶1L的估计可以用到机器烂掉了。

楼主:
12年年底买的,但是一直使用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