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88如果想i2s与lcd同时用,是不是不行

楼主(2014-09-17):
我看引脚好像共用嘛,我要显示同时放音乐,想选择这款芯片,那是不是只能用18位模式?

网友A:
查引脚是否有其它映射,以及有几个I2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引脚是否有其它映射,以及有几个I2S。

我仔细看了,有两个I2S,但是都被LCD占用,只能RGB565以下的模式能够空出来一个I2S,

另外我还想知道:LPC1788芯片的以下几个脚与AT070TN92的哪几个脚连接

                         LCDPW
                         LCDLE
                         LCDEN     是否接DE?

网友B:
楼主不鼓捣这个了,难道你想lcd用24bit,然后上32bit sdram?这个208 pin的1788经不起这么折腾的,换芯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鼓捣这个了,难道你想lcd用24bit,然后上32bit sdram?这个208 pin的1788经不起这么折腾的,换芯片吧 ...

RGB565可以了

网友:
好像是不可以的

网友(2014-11-02):
4:4:4模式可以用的,我现在还没有 调通